tc35i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做了一个用单片机通过tc35i短信控制继电器的吸合,可为什么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呢?已经困扰了好久,把头发都愁白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ISP的问题哦……

楼主:
看不太懂啊,万望楼主详教,另外我发现当不正常时,再将其和PC同行,发送at指令没有返回任何值,貌似是tc35i跑飞似的

网友B:
什么单片机?单片机的串口和TC35i的串口是直连的吗?

网友C:
tc35i二手的,鉴定完毕。不然就是电源处理有问题,还有就是……想想需要注意的问题还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