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进入active-halt前怎样怎样设置唤醒方式

楼主(2013-03-30):
看到别人说STM8L052 进入Halt模式,需要在进入HALT之前,设置好唤醒的方式,如:通过GPIO外部中断、或者RTC等等。 求指教怎样设置唤醒方式,用定时器中断唤醒,怎么设置,求大神指教

楼主:
哎,可以用RTC来唤醒,1、选择RT时钟源 2、使能RTC 3、选择RTC唤醒时钟源 4、RTC中断使能 5、设置唤醒时间 6、唤醒使能

网友A:
按楼上说的试一试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