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Testbench进行过仿真,有点问题?

楼主(2013-03-30):
第一次用modelsim,我自己写的一个Verilog代码,想用modelsim仿真一下,就写了一个testbench,编译都正常,然后仿真,结果发现TestBench,不起作用,怎么就能在仿真的时候将Testbench跟被测模块一起运行呢!

楼主: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ADTest();

  reg clk,rst;
  wire [15:0] ARM9200_Data;
  reg Data_En;
  reg [15:0] ARM9200_Data_r;
  reg [15:0] ARM9200_Addr;
  reg ARM_WR,ARM_RD;
  reg ARM_nCS2,ARM_nCS6;
  wire [1:0] sw;

assign sw[1:0] = 0;
assign ARM9200_Data = Data_En ? ARM9200_Data_r : 16'hzzzz;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 = 0;
  #10
  rst = 1;
end

initial
begin
ARM_nCS2 = 1;
ARM_WR = 1;
ARM_RD =1;
Data_En = 0;
ARM_nCS6 = 1;

#100
ARM9200_Addr[15:0] =  16'b1011000000000010;
Data_En = 1;
ARM9200_Data_r = 1;
#100
ARM_nCS2 = 0;
ARM_WR = 0;
#100
ARM_nCS2 = 1;
ARM_WR = 1;

end

always
begin
  #10 clk = ~clk;
end

RDC_AD_V21  RDC_AD_V21_test(.sys_clk(clk),.rst_n(rst),.ARM9200_WR(RM_WR),.ARM9200_RD(ARM_RD),.ARM9200_nCS2(RM_nCS2),.ARM9200_nCS6(ARM_nCS6),.ARM9200_DATA(ARM9200_Data),
                          .ARM9200_ADDR(ARM9200_Addr[15:0]),.sw(sw),.ad_rst(),.ad_sclk(),.ad_miso_a(),.ad_miso_b(),.ad_busy(),.ad_cs_n(),.ad_convsta(),.da_rst(),.da_mosi(),.da_sclk(),.da_cs_n());

楼主:
上面是我写的Testbench,第一次写,例化模块的时候有些输出信号没管,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仿真波形都是横杆,TestBench没起作用?

楼主:
当我仿真 激励文件的时候,好像我写的TestBench里面的代码没执行!

楼主:
哈哈,波形终于出来!

网友A:
我已经懒了,不想看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懒了,不想看代码了

你在版主里面算不懒的,哈哈!本人睡觉去了!

楼主:
结贴,问题搞定!

网友B:
时间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