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都在用什么文字编辑软件,就是写C代码或者汇编

楼主(2013-03-30):
大家说说都在用什么文字编辑软件,就是写C代码或者汇编源程序的时候,我是在用UltraEdit 专业文本/十六进制编辑器,想找个比这个再好用点的;请大家发表下啊

网友A:
UltraEdit是通用编辑器中比较方便实用的,还有专门的C、汇编加亮插件,另外用的较多的是一些集成开发环境中自含的编辑器,但感觉不如UE方便。

网友B:
软件老手一般使用vim或者emacs

网友C:
Notepad++挺好用能输入中文而且免费

网友D:
C代码的话,严重推荐SourceInsight……

楼主:
还是觉得UltraEdit是通用编辑器好用。Notepad++缺少函数列表视图模式,SourceInsight英文 ,操作起来犯困,UltraEdit虽说是要钱的,但有**破的,我给大家上传个免费的UltraEdit,而且免费升级的;

网友E:
直接用keil的路过

网友F:
习惯用IAR,但是SourceInsight 确实是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