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4编译连接无误(2124cpu)可是就是进不了中断,为什么?怎么改啊?求高手!

楼主(2013-03-31):
#include"lpc21xx.h"
#include"stdio.h"
#define CON 0x000000ff
unsigned int temp=0x00;
const unsigned int disp[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__irq eint0(void) {
temp++;
if(temp==16)temp=0;
while(EXTINT&(1<<0))
EXTINT=1<<0;
IO0CLR=CON;
IO0SET=disp[temp];
VICVectAddr=0; }
void __irq eint1(void){
temp--;
if(temp==225)temp=15;
  while(EXTINT&(1<<1))EXTINT=1<<1;
IO0CLR=CON;
IO0SET=disp[temp];
VICVectAddr=0; }
void __irq eint2(void){
temp=0;
while(EXTINT&(1<<2))EXTINT=1<<2;
  IO0CLR=CON;
  IO0SET=disp[temp];
  VICVectAddr=0;}
int main(){
    PINSEL0=0XA0000000;
        PINSEL1=0X00000001;
        IO0DIR=CON;
        IO0SET=disp[temp];
    VICIntSelect=0;
        VICIntEnable=0x0001c000;
        VICVectCntl0=0x0000002e;
        VICVectCntl1=0x0000002f;
        VICVectCntl2=0x00000030;
        VICVectAddr0=(int)eint0;
        VICVectAddr1=(int)eint1;
        VICVectAddr2=(int)eint2;
        EXTINT=0X07;
        while(1);
                                }

网友A:
不能进中断和编译没什么关系,你最好找一个能用的例程,把它看懂了再在上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