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个程序,功能是:让门关闭3秒之后,开始锁门。我

楼主(2013-03-31):
if(/*门关上*/)
{
   time=0;//计时器
   while(/*门关上*/)
   {
          if(time>3)
          {
                 //锁门。
                 time=0;
          }
    }
}
我做了一个实验:让门关上,然后立即打开。。。现象是:门倒是可以打开,但是3秒之后,锁锁上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
if(门==开)
  Null;
else
{
  if time >=3秒
  锁门
}
}

你是想要这个效果吧,另外这个程序会反复锁门,楼主再动下脑筋怎么改进咯。

网友B:
一会儿“让门关闭3秒之后,开始锁门”,一会儿‘让门关上,然后立即打开’,请问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会儿“让门关闭3秒之后,开始锁门”,一会儿‘让门关上,然后立即打开’,请问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

我的目的是:我关门的时候,又不想 关了。。可以打开,而且打开之后门不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if(门==开)

版主大人的逻辑和我的一样啊...我的是给一个关门信号,然后进行下面程序。。版主的是while(1)。。。。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程序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其他地方有上锁的操作?你贴出的代码好像不会在门开的时候导致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其他地方有上锁的操作?你贴出的代码好像不会在门开的时候导致上锁。 ...

/*----------------------------------------------
                     锁门程序void lock();
------------------------------------------------*/
void lock()      //门关上;magnet_sw==0,单片机会收到关门信号进入lock()
{
     Time=0;
     while(magnet_sw==0)        //门关上
     {
           if(Time>5)
           {
                 Time=0;
                       锁门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的逻辑和我的一样啊...我的是给一个关门信号,然后进行下面程序。。版主的是while(1)。。。。 ...

你再画流程图来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                                                    ...

你的magnet_sw这个变量控制对了没有?你的unlock(门打开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函数呢,可否贴出来看下?
PS,你的代码这样写是不好的,像2楼的写法较好些

网友D:
你的“门关上”这个信号的检测有问题。
肯定是检测到“门关上”后就没再继续检测,成了不是“实时”的信号了。变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agnet_sw这个变量控制对了没有?你的unlock(门打开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函数呢,可否贴出来看下?
...

void lock()
{
        Time=0;
        while(magnet_sw==0)        //门关上
        {
               if(Time>3)
              {
                   Time=0;
                   while(limit_sw_l==1)//门没有完全上锁
                  {
                     Ia=0;          //正转
                     Ib=1;
                     deletey(500);        //等待电流稳定
                     if((ADC(0x05)>1))
                     {
                         FMQ_2();
                          vert_time++;
                          LED_R=1;
                          Ia=0;           //停
                          Ib=0;
                          deletey(20000);
                          while(limit_sw_o==1) //反转到门完全打开位置
                          {
                               Ia=1;                  //反转
                               Ib=0;
                               deletey(200);
                               if((ADC(0x05)>1))  //反转过程中发生再次发生堵转,堵转次数加一,跳出反转程序。
                               {
                                  vert_time++;
                                  break;
                               }
                          }
                          Ia=0;                  //停
                          Ib=0;
                          deletey(20000);
                   }  //if((ADC(0x05)>1))
                    if(vert_time>2)                //        堵转次数超过2次,报警
                    {
                       vert_time=0;
                       FMQ_3();
                    }

              }// while(limit_sw_l==1)门没有完全上锁
              Ia=0;                  //停
              Ib=0;
             door_state=0;                 //置门的状态为关闭

     }//if(Time>3)

}

}

网友E:
楼主在锁们之前再次检测门是否关好试下,
if(/*门关上*/)
{
   time=0;//计时器
   while(/*门关上*/)
   {
          if(time>3)
          {
                 if(/*门关上*/)
                 {//锁门。};
                 time=0;
          }
    }
}

网友F:
检测关门信号的时间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