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批量生产问题

楼主(2013-03-31):
刚批量生产一批STM32产品500块,其中发现6块STM32短路,1块无法烧写程序,原因不明,但是排除虚焊。是不是批量生产都是这样呢?

网友A:
是否静电问题?

网友B:
有问题,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也跟外围相关。楼主还是先找到原因。。。。

网友C:
很久前用过百来K,没收到工厂反馈短路问题。
诶,话说貌似很久不用stm32做产品了

网友D:
我觉得应该跟stm32无关,除非你买到翻新货。。。

生产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不起眼的边边角角,都有可能出大问题

网友E:
应该和stm32无关

网友F:
LZ有可能买到翻新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也跟外围相关。楼主还是先找到原因。。。。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网友H:
也许人的问题,但STM32有点脆是真的。像女人要呵护

网友I:
没碰到过LZ这样的问题

网友J:
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比外部电路小一些

网友K:
500  才6个,不是STM32的问题吧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是,500个才六个,良品率已经很高很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是,500个才六个,良品率已经很高很高了!

500个出6个问题件,实际上良率已经低于3西格玛规定的范围了…

当年EEPROM 2000片里面出了2个问题件,用了一个月去解决这个局面,

量产还是得靠着严谨才可以保证质量的。

网友M:
成品率很高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是,500个才六个,良品率已经很高很高了!

不至于吧,不良率一般也得保证在0.3%以下。

网友O:
各种外围电路的检查。。。1.4%, 算不错了。。。

网友P:
这个比较正常,批量贴片常见的问题

网友Q:
我遇到过芯片内部电源短路的事。
在***论坛里,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可以去AMOBBS看看。

楼主:
经过两天的排查,发现问题所在了,上面很多人说对了,大部分不是STM32的问题,有几块是PCB板短路,用显微镜看出来了。但是其中有一块不能烧写程序的应该是STM32本身的问题。估计是测试或者生产过程中静电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