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

楼主(2013-03-31):
怎么用硬件实现让一个三色LED灯珠自动变换颜色?

网友A:
不同时间给不同电极送电与断电就能实现变色用单片机,cpld都可以。

网友B:
纯硬件的话难度不小,用单片机的话那又很简单了……

网友C:
NE555加 cd4015可以组成延时变色,但是要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也不知道你的功能什么什么。

网友C:
延时+累加器

网友C:
从占用面积和可用性,编程化最好还一个小单片机实现,一个SO8的单片机才4毛钱。

网友D:
直接买自动变换颜色LED灯,只要供DC电压给它就可以。只是颜色变换由LED内的芯片固定了,外部不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