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共用一个串口通道,和一个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3-03-31):
上面是我的图片,其中AVR mega64A是产品上原来的芯片,另外一个单片机是我现在要加上去的
因为mega64A的程序没有源代码,所以我现在额外增加一个单片机
但是我想用一个串口通道传数据
大家帮我看看 我现在图示的这个电路 是否可以使用
有没有谁给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A:
你的TX是怎么防止冲突的??我的意思是怎么处理两个单片机同时发数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X是怎么防止冲突的??我的意思是怎么处理两个单片机同时发数据的情况 ...

通讯协议是一问一达 , PC发数据给单片机 ,两个单片机同时收到 ,但是命令是有针对的 ,这样单片机接受到后如果是和本身相关的就回答 , 不相关的 就 沉默
当然我发命令其实就明确了 哪个单片机回答

网友B:
由上位机控制决定哪个MCU参与通信就可以了,两个MCU都可以接收,但发送只能二选一

两个MCU的RX,TX并联(有些MCU输出端不能直接相连,就用与门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协议是一问一达 , PC发数据给单片机 ,两个单片机同时收到 ,但是命令是有针对的 ,这样单片机接受 ...

如此,你是从应用角度解决了冲突问题!
估计你现在还要评估下硬件的可行性,现在电路的tx电流方向是向单片机,是否这样呢?还有就是电平,当然,硬件上不是很懂,提出下我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你是从应用角度解决了冲突问题!
估计你现在还要评估下硬件的可行性,现在电路的tx电流方向是向单 ...

说的对  我的这个图也是个示意图
我现在就是要评估一下 这个方式 通讯是否可行
手头刚好有个案子

网友C:
485或CAN最后到电脑为串口

你误解我的想法了 两个单片机是同一个电路板上的 一个产品里的

网友D:
TX,RX 信号时来自哪?如果是来自232芯片,这个电路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单片机会不会同时发送数据,造成冲突

网友E:
R1   R2  多余,硬件可以

网友F:
理论上没问题。R1 R2放上保险。。

网友C:
要是知道原先的通讯协议就好了,这样后加的串口,一开始都处于接收状态,当原先的不是处于接收状态时,再发送。

网友G(2014-12-10):
这个电路有没实践过,行得同吗,我也遇到了这情况。。。

网友H:
肯定没问题,但就是需要编写通讯协议,保证多个PLC与主PLC的通讯。
我在几个工程中就是这么处理的,效果很好!
电路图和你的基本一样!

网友I:
没有问题,+1。

网友J(2016-10-08):
引用 网友A:
你的TX是怎么防止冲突的??我的意思是怎么处理两个单片机同时发数据的情况 ...

单片机不能主动发起对话吧,,只能等待主机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