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161A的Timer2的捕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3-31):
中颖的161A的Timer2的捕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能用来测量方波的周期吗?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能否给出一些代码作为参考?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当方波的周期较长时,采用捕捉功能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周期较短,即频率较高,就不合适了。

网友A:
频率较高时用计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方波的周期较长时,采用捕捉功能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周期较短,即频率较高,就不合适了。 ...

频率不超过150HZ的,能否给出例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