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面试题

楼主(2013-03-31):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否要发挥500K的性能吗
如果是,当然难,500K的中断处理频率,对MCU处理速率要求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否要发挥500K的性能吗
如果是,当然难,500K的中断处理频率,对MCU处理速率要求很高的
...

忘记说了,还是24位AD,每秒数据量就大约1.5M

网友B:
SPI速度有500K,啥单片机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还是24位AD,每秒数据量就大约1.5M

用高速USB应该可以。

网友D:
取决于综合需求,1.5M对USB来说,不是不能做,其他高速接口也可以,网卡也可以啊,你要看用户觉得什么好用嘛。你做一个基于PC平台,在笔记本环境下用的设备,用网卡方便还是USB方便呢?他说不行总要有个讨论的基础,不然就是随口糊弄。

网友E:
直接说光纤

网友F:
500K采样率,单片机速度可能不够,我用过最快的STM8 24M晶振,最快200多K(逐次比较型AD),但上ARM500K应该就可以了,首先是你的单片机或arm能够有足够快

然后才能谈怎么传输到PC上

网友G:
是否实时传输,如果不要实时传输,应该可以的。

网友H(2013-07-22):
挺好的题啊。500K的外接SPI ADC得要有DMA或者专用硬件才能玩转哦。至于传PC,USB就可以了。PC没有讨论1ms以下实时性的必要。

网友I:
500k采样速率的AD什么概念?求指教

网友J(2013-11-03):
没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