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子里面有谁知道哪里有做接线端子上面的那个螺母片

楼主(2013-03-31):
请问有谁知道这样端子有谁做的。麻烦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这坛子里大多是电工呢,这种小玩意跑一下五金店就搞定了!

网友B:
这是非标专用另件,市场上没有卖,但可去做接线端子的生产厂商量

楼主:
谢谢,我也是想找做接线端子的厂商.但是很多都不单独卖者玩意.

网友B:
搜pcb五金端子,有了拉,哈哈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r=&sf=1&fmq=1364726430046_R&pv=&ic=0&nc=1&z=&se=1&showtab=0&fb=0&width=&height=&face=0&istype=2&ie=utf-8&word=pcb+%E4%BA%94%E9%87%91%E7%AB%AF%E5%AD%90

http://www.chinamecha.com/supplys/339751.html

简要说明:PC板焊接端子/接线端子/五金端子材质:黄铜镀锡规格:PCB-7/PCB-2/PCB-11/PC250等多种用途:焊于PCB板上接线之端点.镀锡接触良好,不氧化
详细介绍:   PC板焊接端子/接线端子/五金端子
材质:黄铜镀锡
规格:PCB-7/PCB-2/PCB-11/PC250等多种
用途:焊于PCB板上接线之端点.镀锡接触良好,不氧化

楼主:
没有想到T大叔对这个也这么了解,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