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NPN电压增益电路。欲求指点迷津

楼主: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大学的时候模电学的很差,  自己学的比较多的主要都是做单片机C语音编程的。现在要做一个项目是温度测量的,因为板子要做的很小,所以不能用运放的芯片,只能用三极管,温度探头直径要小于2mm。所以我就电磁炉上面拆了一个温敏电阻来。测了一下常温是100K这样的。 这个项目要求的测量精度要在0.5度这样  ,看了阻值对照表也只有1度1度变的。       好了小弟在这屁话那么多。总结一下,我想问两个问题。
      1.这下面的电路应该做去理解。里面的电阻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阻值。NPN又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好点。(我想应该是9014的。)
      2.温敏电阻没有标号什么的。  只能知道常温下是100k要怎么做到精度0.5度,测量范围20到45。(我用stc12c5A60S2AD我用10的AD。)
      3.有没有什么数据温度传感器,能封装在2mm的管里面。价格低廉。(有的话上面两个问题就可以不要管了。但是我还是想多学学放大电路 ,这的知识太少 了。)
    有哪位前辈来帮忙一下,在下感觉不尽。。。。。

网友A(2013-03-31):
电磁炉上是NTC电阻,精度低,要做0.5度,最好用铂电阻

楼主:
谢过。我去找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