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问题

楼主:
请教下如下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帮忙

网友A(2013-03-31):
说的很明确了, multiply defined。。
翻译成汉语:重复定义

网友B:
呵呵   王哥牛   呵呵   一个顶俩   哈哈

网友B: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  呵呵   顶起来  不错哦

网友C:
顶一个!我以前也遇见过这个问题撒,加了os就要很小心去应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我以前也遇见过这个问题撒,加了os就要很小心去应付了!

其实我还找不到是哪里重复了,没加OS没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明确了, multiply defined。。
翻译成汉语:重复定义

是的。但是还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网友D:
ucos_ii.h/.c和os_task.c/.h中有重复定义,是不是相关宏开关引起的呢

网友E:
把ucosii.c从工程里面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ucosii.c从工程里面删除

问题解决了,谢谢。: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lol,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