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反汇编问题,盼解决

楼主(2013-03-31):
程序完成ASCII码中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的功能,用的是keilmdk编译通过,但是在debug时发现反汇编在程序结尾有无数条00000000 ANDEQ R0,R0,R0是怎么回事?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我的程序如下        AREA  init2,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MOV R1,#0x31000000  ;存放第一个ASCII码的空间地址
        MOV R0,#0x1B        ;第一个码的十六进制表示
        B   BIJIAO
LOOP
    STR R0,[R1],#4
        ADD R0,R0,#1

BIJIAO
        CMP R0,#0x7E
        BLS LOOP
        B   OUT
OUT
    MOV R2,#0x31000000
        B   CHANGE1

CHANGE1
        LDR  R3,[R2]
        CMP  R3,#0x60
        BLS    CHANGE2
        CMPHI R3,#0x7A
        ANDLS R3,R3,#0x5F
        B    CHANGE2

CHANGE2
        STR  R3,[R2],#4
        CMP  R3,#0x7E
        BLS    CHANGE1
    END

网友A:
自动补0,应该是正常现象

楼主:
自动补0?可是R0里的值不是零啊?还是不太明白希望高手能再说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补0?可是R0里的值不是零啊?还是不太明白希望高手能再说详细点谢谢啦 ...

在那个位置是,是不是在pool里面,楼主截图看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补0?可是R0里的值不是零啊?还是不太明白希望高手能再说详细点谢谢啦 ...

ANDEQ R0,R0,R0,这句是编译器自动生成的,你手动写入很多个0,也会被翻译成这句的。
这就是nop语句么,也就是0,和R0里面的值毫无关系。

楼主:
非常感谢j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