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电路图。。

楼主(2013-03-31):
之前发过的,采集三路电压与三路电流,电压采用电阻分压吗,电流采用电流互感器,AD用的是AD7656,由于是第一次自己设计电路,所以总是怕出错或者想的不周到,所以想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哪里有问题,或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AD7656的电路,比如电容的设计行不行。。。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好吧,自己顶一顶,希望有人看见

网友A:
我也在做电能质量监测哦~~  不过我是DSP做的 不用AD芯片了,直接接入A/D模块了
你的电压是用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吗?~~若输出的是电压的话,我查资料说PT不能短路……
AD7656的电路建议去看硕士论文  我看了好多都有用这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电能质量监测哦~~  不过我是DSP做的 不用AD芯片了,直接接入A/D模块了
你的电压是用电流型的电压互 ...

电压通道时用电阻分压,电流通道用的是电流互感器,后面接的是I/V变换电路。
我也是找了很多硕士论文,就是第一次用,总怕哪里出错,遗漏什么。。

网友B:
第一张图有明显的错误。你看看你上面的几个电容,根本就没有起作用。
另外问问,招财猫是哪里的?

网友C:
不要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有明显的错误。你看看你上面的几个电容,根本就没有起作用。
另外问问,招财猫是哪里的? ...

图我改了下,您看一下可以吗?

网友B:
大体看了下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体看了下差不多了

恩,谢谢您,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觉得电容不会起作用呢?是电容值太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

额,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