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问题

楼主(2013-03-31):
问题描述:
  一个方法
     fun1(void* out_param);
  这个out_param是一个输出参数,我想通过这个out_param返回一个基类,然后通过基类的一个type字段,转换成相应类型的派生子类,但是这种方法貌似不是好的,并且我本身也没调通。
  求教是否有好的办法实现我这个功能。通过这个out_param一个统一的返回类型,获得不同的类型

网友A:
多态可以实现你这个吧

网友B:
通过返回一个基类的指针,然后获得子类的数据

网友C:
学习一下visitor模式,你就会思路的。

网友D:
include "stdio.h"

struct BaseStr
{
    int a;
};

struct Str:public BaseStr
{
    int b;
};

int main()
{
    BaseStr* str;
    Str * s = new Str();
    s->a = 1;
    s->b = 2;
    str = s;
    printf("%d %d\n",str->a,((Str*)str)->b);
    return 0;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多态可以实现你这个吧

LZ可以用多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