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基础问题

楼主(2013-03-31):
我之前学C# 现在初学C++ 我想问一下C++的数据转换是怎样的?例如int转换成string类型C#的话就2句代码
int a=0;
sring str=a.tostring();
这样就可以了,那C++是怎样的?我好像网上说的那样添加了
#include <string>
using  std::wstring;
但是运行的时候会报很多错

网友A:
int a=1;
char c[5];
itoa(a,c,10);
string b(c);

网友B:
string前面必须std::string;
不然就在最上面加一条,using namespace std;

网友C:
看样子LZ用的是managed C++,可以直接用.NET库的方法的。

网友D:
也许该叫C++/CL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