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3-03-31):
编写一个程序,求满足以下条件 n 的最大值
1^2+2^2+3^2+...+n^2<1000

网友A:
试试下面的代码
//1^2+2^2+3^2+...+n^2<1000
//可利用公式 1^2+2^2+3^2+...+n^2=n(n+1)(2n+1)/6
#include<stdio.h>
int CalcMaxN(int sum)
{
    int i = 0;
    for (i=0; i < sum; i++)
    {
        if (i*(i+1)*(2*i+1)/6 > sum)
        {
            break;
        }
    }
    return i - 1;
}
int main()
{
    int min = CalcMaxN(1000);
    printf("min is: %d\n", min);
    getchar();
    return 0;
}

网友B:
可以试试LS的程序

网友C:
#include <iostream>

int calc_max_n(int limit)
{
    int sum = 0;

    for (int i = 1; ; ++i) {
        sum += i * i;
        if (sum >= limit)
            return i - 1;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
    int max_n = calc_max_n(1000);
    std::cout << max_n << std::end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