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问题

楼主(2013-03-31):
请问电流环的电流4~20mA是直流还是变直流。我们做的是一个变直流,有效值在4~20mA。老师说是直流才行,数据都不让我们测, 然后下来我就百度,百度也就只说了大小,没有说是直流还是变直流。如果是直流的话请问怎么控制呢?题目要求不能用DA和专用的电流环芯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在线等

网友A:
直流电流控制, 简单一些, 用三极管或者运放都能实现

网友B(2013-09-16):
还是用运放做比较靠谱   三极管的参数太离散了

网友C(2014-01-02):
用2个运放做吧,再用电阻调整线性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