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的5V怎么得到正负5V或正负12V的电源

楼主(2013-03-31):
我想给LF398采样保持芯片供电,但不知道能不能V-接地,不能的话怎么得出负电压,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
这时候的沙发不好坐啊

网友A:
如果只是给单颗运放供负压,
HT7660 可以的

网友B:
如果要负压,MC34063可以搞一下

网友C:
单电源的运放系统设计起来会更方便些,楼主可以看看SGM8542、要求更高的话SGM8582等运放,因为是轨对轨的运放,5V供电下动态范围应该够用了

网友D:
用运放加分离元器件、做个简单的负压发生器即可!…

网友E:
用USB啊。。要多大功率啊?我感觉USB功率都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VIN=?

VIN就是USB得输出了,不知道+负5V能不能带动LF398

网友G:
几毫安级别的MAX232还不错,我用过好几次。

网友:
这个容易啊,有现成的隔离小功率电源模块,用两个,串联起来就好;或用有正负压输出的

网友H:
要考虑成本吧

网友I:
建议单电源运放

楼主:
我现在用ICL7660试试,不行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