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保护电流

楼主(2013-03-31):
额定电压为48V   额定电流为12A 的无刷直流电机,保护电流应该设置多少A呢??

网友A(2013-05-01):
这个应当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设置吧,前提是电机不会过热烧线圈,用测功机测试再确定一个合适点

网友B(2013-06-07):
原则不影响正常工作,不出现烧毁电机等危险情况,具体需要根据电机应用具体讨论,可以选择电流保护,也可以选择温度保护QQ248901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