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并口引脚最大输出电流多少?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的二极管吗?

楼主(2013-03-31):
电脑并口引脚最大输出电流多少?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的二极管吗?

电脑一般的工控主板上的并口

在搞EMC2开源数控系统,想用光耦隔离并口输出的信号

网友A:
标准每端口的驱动能力大约数mA,但多端口同时使用时最好控制在1mA左右,早期计算机平台的串口、并口驱动能力都符合标准,现在的就难说了,具体还得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