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CCS5.2 找不到TMS320LF2402A这个DSP怎么办啊?

楼主(2013-03-31):
装好CCS5.2 新建项目 C2000系列里面没有TMS320LF2402A这个dsp,莫非被淘汰了 不至于啊  该怎么办呢 请教一下

楼主:
求指导~~ 或者怎么安装那个补丁呢?

网友A:
已经不支持这个型号了。
改用 CCS 3.X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支持这个型号了。
改用 CCS 3.X 吧

我晕 怎么可以酱紫呢。。。 请问下 CCS 支持的C2000系列里面还有16bit的吗?

网友B:
看来真的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