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测试求助

楼主(2013-03-31):
我在做智能车,本来想通过外部中断触发来实现循迹和避障功能的切换,但是没有成功,现在在测试中断。

通过一个端口给P32口低电平(两端口直接用杜邦线连接),犹豫端口输出信号高低变化,导致程序在中断和跳出中断间循环,从而达到点亮LED的目的。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P2^7;
sbit waibu=P1^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y;
        uint x;
        for(x=z;x>0;x--)
                for(y=20;y>0;y--);
}

void main()
{
        EA=1;
        EX0=1;//外部中断0
        IT0=0;//电平触发
        while(1)
        {
                waibu=0;
                delay(1000);
        }
}

void int0(void)interrupt 0 using 1
{
         led=1;
         delay(1000);
         waibu=1;
         delay(1000);
}

我觉得这个程序应该是达到让LED闪烁的目的吧。。可是实际中led不闪,会亮。
求助

网友A:
因为灯亮了你没让它灭呀!

网友B:
呵呵,楼上正解,楼主说下让他熄灭的语句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灯亮了你没让它灭呀!

发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正解,楼主说下让他熄灭的语句在哪里呢。

是啊。。新人有时候忘东忘西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正解,楼主说下让他熄灭的语句在哪里呢。

不好意思,再追问下。。。
我在中断函数中:waibu=1;
这句话是否让程序跳出中断呢?(我用的是低电平触发,此处给了高电平)

其实我的本意是通过程序不断进入跳出中断来完成led的闪烁,不是让中断函数来完成闪烁

网友B:
在51上好像应该是做得出来的,因为5的端口当外部中断的时候,自己拉电平似乎也要认,但是楼主这样写程序没有任何意义,用内部程序控制外部引脚,又进中断来执行,直接在内部处理了不就OK了么?

网友C:
楼上的,人家不是为了测试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