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图像采集问题LPC1114+CF7670

楼主(2013-03-31):
为什么摄像头采到的图像是这样的?

怎么样才能解决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LPC1114不是MO的么 用在这个上面不合适吧

楼主:
此话怎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1114不是MO的么 用在这个上面不合适吧

此话怎讲?

网友B:
貌似帧不同步哈, 没搞过摄像头的飘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