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导3V或5V升100V的电路!!

楼主(2013-03-31):
急用!求升压电路图

网友A:
T2在PA0 2kHz方波驱动下快速开,关.负载电感在T2关断时释放出的反电势经D3整流对C11充电.L3的Q值越高,反电势越高.(当然电感量越大,反电势也越大,但电感大了,内阻也大,Q值反而下降.)所以要适当选择.图示数据能达到100v左右,加了负载可到70v.这是低频脉冲冶疗仪产品的升压单元.电感用Φ8工字磁芯绕.

元件精度有要求么?

网友B:
100V好说,关键是精度、纹波、带载能力等有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好说,关键是精度、纹波、带载能力等有无要求

能不能用555实现?

网友C:
3V升到100V,难度有点大,只用一个电感的话,效率会低一些。
用高频变压器可能比用电感好做一些。
如果电流小,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升到100V,难度有点大,只用一个电感的话,效率会低一些。
用高频变压器可能比用电感好做一些。
如果电流 ...

用变压器会不会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