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芯片

楼主(2013-03-31):
想选一款性价比高的wifi芯片,各位,能否推荐一下呢?

网友A:
realtek的性价比都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tek的性价比都比较高。

谢谢推荐,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什么应用了   每一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的地方  性价比高  我的理解就是满足了你的需求  ...

你的理解很对,然后呢

网友C(2013-12-09):
ralink收购的一个叫什么的专门做wifi前端的公司(好像是洛连科技)提供的一款wifi前端芯片(纯前端)应该是最便宜的,我很久以前见过有人用它做wifi信号强度测量。

当然,自动被ralink收购以后,似乎这个芯片也没资料了。基本上,一般人也拿不到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