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 Multisim仿真

楼主(2013-03-31):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字面意思是仿真的时间步太小了

但是看你的图,R3是不是应该接在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是仿真的时间步太小了

但是看你的图,R3是不是应该接在2脚? ...

哦,对,把这个给忽略了,多谢!

网友B:
Vss不能是3V,Vss默认是地。你把Vss改成VDD就可以了。

网友C:
运放接成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s不能是3V,Vss默认是地。你把Vss改成VDD就可以了。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接成正反馈了。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