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3-03-31):
我用52单片机实现CAN总线通讯了,利用的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但是在程序中加了个内部中断的定时器啊,只要这定时器一执行,外部中断就不工作了,也将外部中断优先级设为高了啊,内部中断优先级设为低了啊,也不行啊,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冲突啊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内部定时器中断的时间是多少 定时器中断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尽量减少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C: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由研发和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著称的德国BOSCH公司开发了的,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ISO118?8)。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 在北美和西欧,CAN总线协议已经成为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和嵌入式工业控制局域网的标准总线,并且拥有以CAN为底层协议专为大型货车和重工机械车辆设计的J1939协议。近年来,其所具有的高可靠性和良好的错误检测能力受到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和环境温度恶劣、电磁辐射强和振动大的工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