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3-03-31):
在调试SPI总线的过程中,如果参考SILAB公司的源代码,SPI总线可以出现正确的时序波形。
但是当我禁止UART模块(XBR0 bit0)输出,或者注释掉UART_Init代码后,相应SPI端口无波形输出。

网友A:
你的SPI DI和CLK是定义在那个脚上面?

网友B:
上电复位后 IO口都是输入口,无输出.
要写交叉开关配置寄存器先.

网友C:
看datasheet 寄存器设置

网友D:
一般的UARt模块跟SPI是同一个的,你禁止掉UARt模块的,就禁止掉了SPi功能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一般的SPI总显得用模拟的比较好的

网友F:
楼主若是利用IO口模拟出来的SPI总线的就不会出现这问题的

网友G:
ST的不是这样的。TI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