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计数器读取问题

楼主(2013-03-31):
超声波距离测量,需要用计数器记录发送到接收的时间,怎样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A(2013-12-27):
建议楼主仔细阅读stm8 参考手册17.3.1 读写16位计数器 那个章节,在计数器运行时,可以随时读取计数器数值,但是要注意先读高8位,并且不要使用LDW指令。读计数器的操作带有8 位的缓存。在用户读了高位(MS)字节后,低位(LS) 字节将被自动缓存,缓存的数据在16位的读操作完成之前不会有变化

读写计数器

读写计数器

网友B:
感谢楼上的详细解释,俺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