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3-03-31):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这样的例子应该很多

网友B:
keil的hello就能实现输出,加一个或者两个for循环,等待时间延迟,而后petchar(c);
示例大致是
c='a';
for(i=0;i<500;i++);//如果是12M晶振,大概是30秒,用软仿真试一下
putchar(c);
c++;
while(1);

网友C:
教材书本上就有吧。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灵活改改就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