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单管放大器的设计与计算

楼主(2013-03-31):
本文以最简单的基本共射放大器为例,来说明如何在一定的动态范围要求下设计放大器的参数计算及管子选择问题。
1 动态范围和不失真条件
放大器放大信号时,除了要有一定的放大倍数,还要保证输出信号电压的失真很小。通常把最大不失真输出信号电压的峰峰值Uo(p-p)称为一个放大器的动态范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选定静态工作点和负载线,才能得到最大的动态范围呢?既然放大器接上负载RL后,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时,工作点要以静态工作点为中心,沿交流负载线上下移动。所以为了在不发生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Uo(p-p),则应把静态工作点选在交流负载线AB的中点,而且要保证工作点的变动范围限制在交流负载线AB段以内,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Uo(p-p)是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信号电压的峰峰值,Uc是晶体管的饱和压降(通常在0.1到0.5V范围内),Ur是为了使工作点的变动不进入截止区所相应的电压降。
根据以上定性分析,易知放大器的不至真条件的定量表达式为:UCQ>=0.5Uo(p-p)+Uc.

2在一定动态范围要求下放大器的设计计算
如果对放大器提出一定的动态范围要求,即规定所需的Uo(p-p)值,则可根据不失真条件及UCQ=ICQ*RL‘确定静态工作点,通过简单计算可知:
                                                            UCQ=RL*VDD/(RC+2RL)
此外可计算放大电路的元件值和选用直流电源电压VDD.

一般在设计放大器时,负载电阻RL的大小是给定的,如果电源电压VDD也已经确定了,则根据上面红色公式确定所需的集电极电阻Rc.如果电源电压VDD在设计条件中未给定,则可按照下式来确定,并留有一定余量:
                                                          VDD>=(1.1~1.5)(2UCQ)

3,设计例子
要求设计一单管放大器,Uo(p-p)=6V,RL=600欧姆。

根据上面红色公式可确定UCQ,并保证足够余量取Uc=1V,则UCQ=0.5*6+1=4V
根据上面VDD选择公式有VDD=1.5*(2*4)=12V
根据红色公式易得集电极电阻Rc=RL(VDD-2UCQ)/UCQ=600(12-2*4)/4=600欧姆
由以上计算知,交流电阻RL'=600//600=300欧姆,则ICQ=UCQ/RL'=4/300=13.3mA.
现在选择晶体管,要求ICM要大于ICQ一倍以上,BVCEO要大于VDD。假设满足此要求的管子的beta=50,则IBQ=ICQ/BETA=0.27mA,进而容易得RB=VDD/IBQ=44.5K欧姆,取离该值最接近的RB=47K。

4,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红色公式才是核心要理解**的公式,搞定后,基极电阻RB=电源电压除以基极电流那是水到渠成的事,自然而然的事。因为ICQ一旦确定,选好管子后IBQ也就确定了。至于这个蹩脚的、本末倒置的RB=beta(RC+RC//RL),极少会出现在教科书及模电设计实验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A:
去年的玩意儿,都快一年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502-1-1.html

Rb = β (Rc + Rc RL / (Rc + RL)) (Vcc - Ube) / (Vcc - Uso)

Vcc = 12 V
Ube = 0.7 V
Uso = 1 V
β = 50
Rc = RL = 600 Ω

Rb = 46.2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的玩意儿,都快一年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502-1-1.html

根本无需您那么复杂的折腾:
Rb=β (Rc+Rc//RL)=50(0.6k+0.6k//0.6k)=50x0.9k=45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本无需您那么复杂的折腾:
Rb=β (Rc+Rc//RL)=50(0.6k+0.6k//0.6k)=50x0.9k=45k

看过原帖再说不迟....

网友B:
要计算,就要算准了。
徐教授计算结果:那个固定偏置放大器Uo(p-p)=6V,Rb=47k。
Uo(p-p)=6V,折算为Uom=0.5x6V=3V。
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徐教授算的Uo(p-p)=6V到底准不准,Rb=47k究竟是不是最好的?

本友不是迷信Multisim,主要是Multisim在THD失真分析这一块还算可以,而且来得快。
首先按照Rb=β(Rc+Rc//RL)=50(0.6k+0.6//0.6)=45k进行仿真实验

结果Uom基本达到4V,超出徐教授计算结果Uom=3V的33%。此时THD=2.348%。
两个仿真图中晶体管β值均按照徐教授的要求设为50。

再按照徐教授的Rb=47k进行实验

结果Uom基本虽然也基本达到4V,也超出徐教授计算结果Uom=3V的33%。但此时THD=2.553%.
Rb从45k上升到47k,上升了约4%,THD从2.348%上升到2.533%,高出了8%。
如果按照HWM计算的46.2k,比45k上升了2%强,但THD将从2.348%上升到约2.47%,高出了5%。

初步结论:
1. 徐坤教授关于这个固定偏置放大器最大输出摆幅的计算误差高达33%;
2. 徐坤教授以及HWM关于这个固定偏置放大器基极偏置电阻的计算虽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无论是计算方法的简便也好,还是效果也好,都不是最好的。

楼主:
我那个是考虑了Uc和Ur后,留有足够的余量的取值结果,你现在弄个虚拟晶体管玩仿真,结果有可比性吗??

类似无聊的问题不再回复=====没意思======浪费口水++==

网友B:
胜败乃兵家常事,徐教授大将风度,怎能以区区一个33%的计算失误就哪个呢!
1.  用什么工具什么器件要看效果。本友在7L已经申明,Multisims诸多缺陷,本友并不是说它十全十美。但是在验证THD方面,Multisim及其虚拟晶体管还是效果不错的。哪位有疑问尽可以继续真实验。
2. Uces以及Ube,本友在7L是忽略不计了,那是为了简化设计计算。
考虑Uces以及Ube的设计计算,尽管在***《模拟电子技术》书中暂时没有写上,但是PPT中已经有了,在Ucc=12V时那就是
Rb=0.96β(Rc+Rc//RL)
按照这个精确偏置设计公式再次很快计算
Rb=0.96x50(0.6k+0.6k//0.6k)=43k
并再次仿真结果如下

THD仅有1.34%。
与徐教授的Rb=47k方案相比,本精确偏置设计的THD只有徐教授的一半左右。

Ucc=12V时Uces以及Ube可忽略不计也可考虑,影响尚不是很大。
Ucc再小,例如Ucc=3V,修正公式Rb=0.96β(Rc+Rc//RL)就显示出价值来了。

3. 关于输出范围计算,***《模拟电子技术》书中早有记载,那就是
Uommax=Ucc/(2+Rc/RL)
把Ucc=4V,Rc=RL=0.6k代进去即有
Uommax=12V/(2+0.6/0.6)=4V
仿真结果亦大约为4V。
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很多网友早都知道了。

网友C:
据3角形稳定原理,维持一物体稳定,比得3点支撑
一位英文高手,一位数学盖坛,另一位当是国语达人
怎能这么巧合:47k;45k;43k三阻季末大PK

在我等电工看来,只不过是个取值问题

网友B:
老哥子,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这47k;45k;43k三个值,你去取取给大家看,说出个1、2、3来。

还有那个最大输出摆幅Uom,理论计算及仿真都是4V,怎么徐教授计算的是3V呢?

要知道,按照4V,若是雷达照射距离就是2000米的话,徐教授的就只有1500米.

少这500米的话,恐怕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哈哈,若是讲雷达导弹俺就不敢再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3角形稳定原理,维持一物体稳定,比得3点支撑
一位英文高手,一位数学盖坛,另一位当是国语达人
怎能这么 ...

别跟她外行扯,别说E24了,就是E196系列也没有45K这个值。(估计她又要"随机应变"了,说用多个电阻串联或用可调电阻)。

网友D:
和毛笋说E24?他懂吗?他知道E24系列里的47K可能的范围包含是什么?毛笋以为标称47K就是47K呢!

网友E:
说明如何在一定的动态范围要求下设计放大器的参数计算及管子选择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跟她外行扯,别说E24了,就是E196系列也没有45K这个值。(估计她又要"随机应变"了,说用多个电阻串 ...

先提醒北邮徐教授或者是E96系列,或者是E192系列,哪里有什么“E196系列”呢?博导教授要为人师表,怎能欺骗年轻的学生呢。

言归正传,这里根本不是扯啥电阻符合不符合什么系列的问题。要不,俺就弱弱地问一句:
徐教授在主贴里给的600欧姆属于哪个系列呀?这E192系列下有597,上有604,您这个600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悬在半空不怕难受死了!

还是15L  uschon网友说得好:是“说明如何在一定的动态范围要求下设计放大器的参数计算及管子选择问题”

楼主:
我得跟大家说下试验结果。

家里不像公司那样材料齐全,只能就地取材了。在盒子里找到了个C1815,测了下beta:

两个680欧电阻,实测是670欧左右,即RC=RL=670。基极电阻RB是用阻值为150K的两个可调电阻串联而成的,为防止可调电阻阻值过小烧管子,又串了个50K固定电阻,所以现在RB变化范围是50K~350K。
公司里是固纬的电源,这么个小实验犯不着往公司跑,家里有充足的6F22,所以电源VDD=9V。

全范围调节RB,保持输出不失真的同时,尽可能抬高输入信号幅度,直到足够“大”停止:

结果:输入Uop-p最大是5V左右,即上图时刻的波形(图中上面波形是基极波形),此时,往左转可调电阻,波形个头变小;往右转则输出波下面部分开始削平。关断电源,测此时的RB,在110~142K之间,波形最优。

实验起码可以说明4个问题:
1,某人天天鼓吹的Uomax=9/3=3V,只能在虚拟的仿真软件里才能看到,反正俺是折腾了半天也未能把Uop_p调到6V。
2,某人天天鼓吹的RB=beta(RC+...)=156*(670+335)=157K,并非想象的那么牛叉,此实验取此值时离半里路都能看见削波了。
3,这也间接证明了俺上面用Uc取1V会很保险,倘若用我文中的Uc=0.5V,则Uomax=2(3-0.5)=5V,刚好与实验结果吻合。
4,仿真的东西,尤其是MULTISIM之类的,不大靠谱,只能预测大致趋势,实际电路还要费力的调试。

网友B:
你找不到最佳工作点和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是你不会计算Rb,也不会科学调整而已。
看一看三年之前的实际实验结果吧。

示波器是日本的。
RL=Rc,Ucc=12V。Rb按照
Rb=Beita(Rc+Rc//RL)计算。
100mV每格的基极电压波形与徐教授的一致
2V每格的输出电压波形幅度基本达到4V,与理论计算非常一致。
每年都有几百上千个学生按照这个方法做这个实验。

靠那个盲目调整,徐教授找到2V5已经是很辛苦的了,致敬!
但是,你这个中世纪的盲目方法,3V就很难找到了,遗憾!
所以,为了赶上新潮流,你要丢掉旧观念,接受新方法,奋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找不到最佳工作点和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是你不会计算Rb,也不会科学调整而已。
看一看三年之前的实 ...

哈哈,当初**专门在基极上串个10k的电阻,简直是个恒流源了,基极电压波形是 100mV 每格!10k 前的输入端有多大?这是放大器么这
现在学乖点了,改串 5k了,输入峰值1.3V!一个共射电路放大倍数才两三倍,哈哈,信噪比?那是***关心的问题么?此种“模拟电路关键技术”有何用?
xukun你那输入端才毫伏级的,怎么搞啊

xukun977,你在你那个实验中用了150K电阻做信号源内阻。Rs最大达150k,40dB被压缩到负几十dB,你是放大器还是缩小器呢?你那嘴究竟横着的还是竖着的?
徐教授你还根本不知道,实际实验时一般人为加大信号源内阻不错,连你都加大了,到了Multisim平台上真的可以用正弦电流信号源,以最大幅度低压制THD
徐教授你根本不知道,当医生的给同时患两种病的人治病,是不会同时下药,总是先缓解一种病,先治好一种病再治另一种。
你说人家疼处了。以牺牲增益为代价,换取线性范围,买椟还珠。40dB被压缩到6dB,这还能叫放大器么?

网友B:
华东师大的老劳副教授,就连劳佳对于信号源输出端为啥串联类似10k的电阻都明白了,恁地你还一直蒙在鼓里边,真是稀奇!还要本得道高人再教你,而你这厮又一个小钢镚也舍不得出!
大家都知道,晶体管放大器的失真其实分两种,一种是由于工作点设置不合理造成削波失真,另一种是晶体管非线性造成的非线性失真。非线性失真的特征是一边矮胖另一边瘦长。THD10%的非线性失真波形见下图

固定偏置放大器只有信号源内阻能抑制非线性失真。而电压信号源内阻又很小。所以若不采取措施,输出电压就会明显非线性,即一边明显矮胖另一边明显瘦长。而工作点是靠信号幅度一直增加后峰、谷同时被削平来判断的。一边明显矮胖另一边明显瘦长会影响判断工作点是否合适。
就是说,非线性失真与削波失真搀和在一起非常讨厌。就像你是医生,送给你一个病人同时得了两种病,你能在一个时间开刀同时把两种病一起治好吗?很难的。一般是先把乙病缓解一下,先治甲病。回头再治乙病。
我们设置固定偏置放大器放大器工作点时,也是先把非线性失真压制一下缓解一下。怎么缓解,对于固定偏置放大器,没商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暂时加大信号源内阻。加大多少呢,10k左右,这样即使输出满幅时,也能把THD压制在5%以内。而且这样做,源电压增益仍有5~10倍,能演示放大功能。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实验设计方案。如此整定工作点,完事以后把临时加的那个信号源内阻扯下来,信号源内阻该是多少还是多少,因为你工作点已经整定完毕。放大器已经能够输出较大幅度的电压不削波,为下一步抑制非线性失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大上海的劳副教授才高五斗学富八车,欢迎劳副教授提出更好的实验方案。我们山沟里人只是抛砖引玉。

网友G:
看来不把正确答案告诉徐达绞手,他是不会明白的,它还会一如既往地胡扯和颠倒黑白。

网友G:
在你的那张图里,只有Q在你的Uo(p-p)的中点时,才会获得最大摆动范围,所以,如果你不是傻子的话,你应该就不会再在这个问题上胡扯了!

发错地方了,sorry。这是说给说谎专家徐大教授听的。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日产示波器型号,它是十几年之前的名牌货,批发进货还2000多块钱一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东师大的老劳副教授,就连劳佳对于信号源输出端为啥串联类似10k的电阻都明白了,恁地你还一直蒙在鼓里边 ...
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很少动手实践。
根据我17楼提供的信息,经常动手的人可根据1815的bce排列顺序,推断出相片中各个元件的作用。

相片中最上面的RS也是150K可调电阻,调节范围绝对包括你要求的10K左右源阻要求。
不用该电阻时,信号源幅度只是很小的一点点就有这样的效果:

另外,提醒你:“用的是小日本的示波器”这样话尽量少说,这会让人哭笑不得的。
因为99%的paper中,用的都是用惠普、安捷伦和泰克。
你用的这款示波器,淘宝上卖600来块钱,用这样的示波器发表**太寒碜了

徐大教授你就在这里说谎把你,在学术上和人格上你都u已经完败。本友再也不会理会你这等谎言制造者!
18楼原汁原味的原帖只是告诉大家“示波器是日本的”。本楼“用的是小日本的示波器”,完全出自徐教授之口!徐教授,枉为人师?
好像徐大教授是日本人似的!

楼主:
咱来痛快点的,管子beta值也测出来了,电源也确定了,RC/RL也确定了,你说RS、RB应该取多少,给个值,我按照你给的值重调,这样行了吧?一个问题缠几年累不累啊?
实验应该具有重复性,不能说世界上就你一个人能调出来,其它人却重复不出来是吧?

网友G:
徐达交手,不明白也没哟关系,但不能瞎说,要知道,全世界知道这个道理的没有几个人的!

楼主:
别跟我扯理论了,现在是实践时间。

再次重述我实验电路原理图:

***规定图中150K可调电阻应该调到10K这个值,现在我反复调300K电阻大小,使输出达到理论上的6V(根据**公式Uomax计算的),输出如下:

调节RB,使得波峰和波谷的“平头”差不多一样,我认为此刻是最佳RB。

从上图可以看出,输出达6V时,离几里路都能看见已经严重失真了。

此时减小信号源输出幅度,发现输出在5V以内时,几乎看不出有失真,但只要大于5V,波峰和波谷两处开始明显变形了,我认为是失真开始的标志,因为按照***的说法,人眼能识别的失真度是5%。

楼主:
断开电源,实测最佳RB(即原理图中300K+固定的10K的总电阻值):

而按照***的牛叉公式RB=BETA(RC+...)=156(670+335)=160K,即误差将近36%。

Rb=280*(670+335)约280k才可。你9V,Rc=670,就是说最大的Ic不超过20mA,而根据datasheet,20mA以下,beta为250~280。
你的156 是不是误差忒大了点阿?
好,是118k吗?要是这样,Ib大约为9/118k,约不过90uA。根据datasheet,100uA时,beta为280。

网友B:
徐教授您要是真正打算领会***的工作点设计思想,就不该片面、歪曲,就应该深刻滴全面地完整地领会。
再罗列一下***关于固定偏置放大器(基本共射放大器)的工作点即输出范围(最大输出电压摆幅)的比较完整的设计方法及效果。
不知道β时盲调Rb使集电极-发射极偏置电压达到临界值
Uce(cr)=Ucc/(2+Rc/RL)
知道β时按照下式计算
Rb(cr)=β(Rc+Rc//RL)
然后按照Rb(cr)值接入,也能使集电极-发射极偏置电压达到临界值Uce(cr)
然后即获得输出范围
Uommax=Ucc/(2+Rc/RL)

看您的实验结果,您不是正确贯彻***的指导思想,而是片面呆板,你的Rb离***的还差30%,而且你没有注意关键参数Uce怎么样,所以自然达不到应有效果了。

您这个电路的集电极-发射极偏置电压临界值及输出范围可以计算为
Uce(cr)=9/(2+670/670)=3V
Uommax==9/(2+670/670)=3V
您在线下将Rb调整到Rb(cr)=156(0.67+0.335)=156k
然后上电,检测Uce是否基本达到临界值3V。若基本达到,你再逐渐加大正弦信号幅度,输出Uom应当基本达到3V效果

若Uce偏离临界值3V较远,说明您的β测量等方面有出入。但您也不要再测β值了。就权当β值未知,然后稍微盲调Rb使Uce达到临界值3V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华东师大的老劳副教授,就连劳佳对于信号源输出端为啥串联类似10k的电阻都明白了,恁地你还一直蒙在鼓里边 ...

***又丢人现眼了,人家劳佳三年前就指出你的问题,你那会儿连THD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http://www.jlao.net/technology/157/
http://www.jlao.net/technology/391/

刚学了几招,现在居然厚着脸皮装什么大拿了?没处说了又开始对着空气骂劳五一了?哈哈哈,21ic是劳五一开的是吧

别强词夺理你那个毫无意义的东西了,你这点增益和信噪比损失就完全失去任何使用价值了,不失真又有何用?

人家劳佳三年前扯着你做同学,先一起恶贬输出范围,后来又眼红幻想超过别人搞定的4V输出范围,结果咯血了也没有超过去。刚不到三年,又没记性了

网友B: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工作点的牛鼻子就是Uce,或者像windh1大师所说的Ic(Icq)。其实在基本共射放大器里,Uce最好用,因为无需断开任何电路就能用直流电压档直接测量Uce。beita值仅供参考。
忽视Uce,而过分看重beita值,就是拿着个箩卜当大棒—本末倒置了

网友G:
这个就是徐达交售所用的C1815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徐教授您要是真正打算领会***的工作点设计思想,就不该片面、歪曲,就应该深刻滴全面地完整地领会。
再 ...

这个实验我也用不着做了,因为你已经给自己留好后路了--倘若调到156K也不行,你就说我beta测量错了。

我上面的原理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B变化范围是10K到310K,信号源等效内阻是50欧姆~150K,已经完全包括你要求的数值了

既然上面118K是最佳值,调到156K后,连想都不用想,Q点下移会导致截止失真,实验结果如下:

windh1 大师,你这种先假定基极电流的测法和用万用表测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以后做个单管放大器也要上特性仪了?
比你万用表量的考普多了!
让C1815的基极电流为几十个uA。例如50uA,将Vce固定为5V,或9V也行,测试Ic,并将Ic/Ib作为beta,这才是比较准确的测试方法。
你现在应该首先明确beta,因为20mA以下,beta基本恒定,所以你要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工作点的牛鼻子就是Uce,或者像windh1大师所说的Ic(Icq)。其实在基本共射放大器里 ...

没问题,我照你说的做就是了。

把UCE调到3.04V

再看输出波形

你还想怎么做接着说。

先测beta,之后按照Rb=beta*(Rc+Rc//RL)算,再把波形发上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徐达交售所用的C1815的datasheet。

这种三极管也敢看图说话的“大师”?哈哈哈你做没做过实验啊
做个单管放大器还要单独搭电路测每种 Ib 下的 beta,莫非还要上特性仪不成?***估计都没这么笨的

咋的,你对本大师难道还有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三极管也敢看图说话的“大师”?哈哈哈你做没做过实验啊
做个单管放大器还要单独搭电路测每种 Ib 下的 ...

你跟他较什么真,你没看到现在我都没理过他么?
比如我在17楼就测过beta了,他现在还在闭着眼喊让我测。
这上面更荒诞,居然让我照着datasheet上输出曲线所标的电流调,搞笑!!

我在30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B为118K时,Q点刚好在中间,两个理论大师居然说我是在黑他,非要按照他理论算出的RB=156K为准,按照他们说的发现不行,于是改口说UCE才是牛鼻子,按照他指示把UCE调到3V,发现还是不行,他又说我beta测错了。。。。。。。
反正结果是俺按照大师的指点,耗了一晚上,楞是没把这么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电路给调出来。

网友G:
有点误差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公式没有考虑Vbe和饱和压降的问题,当然在Vcc足够大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你30L的6V的图,说明只要减小输入,就可以得到正负3V的输出电压,所以这是可以证明公式的正确的。

大师所言极是,是信号太大了,把放大器撑着了。只要适当减小输入,就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跟他较什么真,你没看到现在我都没理过他么?
比如我在17楼就测过beta了,他现在还在闭着眼喊让我测。
...

确实没必要理他!想想看连一个最最简单的R+LED电路的最最基本计算都错误百出,别人帮他指出,还百般狡辩,死不认错,还有必要与他计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照你说的做就是了。

把UCE调到3.04V

你那个输出就是典型的基本对称的双向削波,是工作点调整的恰到好处的效果。历尽千辛万苦工作点终于基本搞定,你该高兴才是。你是掉进蜜罐不知甜。
你再想一想,任何一种放大器都有它能接受的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就像假若您一顿饭一般就能吃下2个馒头,有人硬给你连续塞进去4个馒头,你是什么滋味?极度的饱和,对吧。
不要紧,我帮您计算你那个放大器最多能接受多大的输入信号电压。假设Rs=20k。因此你要注意检查Rs是否等于20k,若非,请调整它到20k。
基极偏流
Ib≈Ucc/Rb=9V/156k=0.057mA
晶体管动态输入电阻
rbe=UT/Ib=26mV/0.057mA≈450Ω
按照***《模拟电子技术》第72页公式(3.1.4)可计算输入信号电压范围
Esm(max)=(Rs+rbe)/[β(Rc+Rc//RL)]Ucc
        =(20+0.45)/[156(0.67+0.335)]×9V=1.18V
你把输入信号电压调低到这个值,别撑着放大器了,再看输出电压波形是否还有明显的削波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跟我扯理论了,现在是实践时间。

再次重述我实验电路原理图:

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再聪明的人也只能像一头牛一样莽撞。

网友B:
引用 网友H:
hfe并非恆定尤其毎顆也不一致,这电路沒实用性。把基极电阻移到基集间才是控制集极偏置的好方法。 ...

基本共射放大器实用性是可能有限。但问题是,它是模电课程里边要讲的必讲的第一种电路,任何书都难回避。即便在IC时代也要先讲基本共射放大器。否则你共射、共基、共集等基本概念怎么建立起来?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要紧的教学方法,所以您现在莫歪楼。
您说的那是一种负反馈电路,是好。您要讨论,可以发帖,本友奉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误差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公式没有考虑Vbe和饱和压降的问题,当然在Vcc足够大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你30L ...

二位大师真是心心相映,前所未有的默契。
本坛很多人都认为你们二位可以当拜把子兄弟,再合适不过了。

30L第2个图,只要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就可以从黑色波形转变为想要的红色波形了??

动动手,亲自试试,比在这里幻想或玩什么仿真,强一万倍。否则还是写科幻小说去吧。

现在又怨我RS=10K小了(尽管是你亲自推荐的),要我试20K的,请问20K属不属于30L原理图中50欧(信源的)到150K范围??

既然你也知道减小幅度,即可以不失真,那么你为何不试试呢?并把图发生来.
只要是真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方法都能得到,这叫做殊途同归。 无缘兄弟动干戈,有缘千里来相会。
技术上的悉心相应,在正常不过了,技术高手都是这样的.那里会像是某些上镇父子兵啊,就会搬弄是非!

网友B:
你准备好了10k~150k内阻,但你又从来没有声称究竟用了多大的内阻,你不应该隐瞒自己的实验参数,否则别人怎么去重复呢?

RS=10K并非一成不变的,让你照20k进行实验没有难为你。20K难道不属于你准备好了10k~150k内阻的范围?

不过,如果你特喜欢10k,那你就照10k实验,无所谓。但是放大器允许多大的输入范围,你就自己算去吧。反正公式(3.1.4)已经给你摆在44L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沒歪楼之意。感觉这会兒是学院派的天下,对于学理论我讱为重点应著重于电路架構及特徵而不必太注重于如 ...

一个电路性能及可靠性等能否达到最优,架構及特徵是一方面,参数优化配置又是一方面。比较起来,经过长年发展,电流架構及特徵,如放大器共射、共集、共基三种基本接法,都已经为大家公知,目前最难最重要的其实是参数优化配置。像电磁炉这样一个民品所用电阻很多已经是在E192系列里边精细选取。E192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电阻相邻两个标称值的比值是10开192次方=1.012。就是说,E192系列里边的相邻两个标称电阻仅差1.2%。
好歹就在1.2%这样一个一丁点儿的微小差别,没有理论支撑又如何做到呢?

网友B:
Rs究竟是10k或者20k并不是关键问题。逐渐降低信号电压幅度,使削波失真刚刚消失时,观察输出幅度究竟有没有达到Uommax=Ucc/(2+Rc/RL)v才是大家所期盼的最重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究竟是10k或者20k并不是关键问题。逐渐降低信号电压幅度,使削波失真刚刚消失时,观察输出幅度究竟有没有 ...

1,削波刚刚开始的标志是什么?仅仅是凭直觉?这是搞科学研究的方法吗?你为什么不给个失真度是多少为界限?失真度测试仪很贵么?
2,我为什么必须听从你的指挥,叫干嘛就干嘛?否则就要被你骂?你对你父母也是霸道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削波刚刚开始的标志是什么?仅仅是凭直觉?这是搞科学研究的方法吗?你为什么不给个失真度是多少为界 ...

既然你认为失真度测试仪不贵,那你为什么不在你那个万能实验板、万用表和示波器旁边摆上一个失真度测试仪呢?

楼主:
像这样不懂事的小孩,除了冷处理,实在想不到其它好的办法,连彭建学都怕的人,俺更怕。

**同志:

你说输出最大范围是6V,为什么我测到的是6.5V?请解释。
注:你上面说MULTISIM仿真结果和实测非常一致的,你仿个我看看?

网友B:
名义是9V电源,那个所谓的教授实际用的是9V叠层电池。新的9V叠层电池的电压都高达将近10V了。
就这,还念念不忘自我吹嘘动手能力如何如何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义是9V电源,那个所谓的教授实际用的是9V叠层电池。新的9V叠层电池的电压都高达将近10V了。
就这,还念念 ...

现在假设VDD=10(实际情况再说),那你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你预测的峰峰值是6•7V,现在才6V就成方波了,说明你公式更不靠谱。

本大师对你的教导,你是一点也不记载欣赏啊! 要牢记本大师对你的教导!

网友B:
故意掩盖实验结果,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网友I:
你们发现没?

事情做的好,比不上蛋扯的好的.......

网友B:
叠层电池价格几元到十几元,容量300mAh不等,通常用在玩具、万用表等便携式设备。
叠层电池以9V最常见。新9V叠层电池可高达10V,随着工作放电会下降到8V以下。叠层电池输出电压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不稳定,拿它做科学实验,在自己家里玩玩,看看波形尚可,拿出来比试,其数据就没有比对性了。

网友B:
晶体管β值、Rc、RL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就按照某人提出的β=156、Rc=RL=670Ω
按照Rb(cr)=0.96β(Rc+Rc//RL)计算基极偏置电阻Rb(cr)=0.96×156×(0.67+0.335)≈150k
输入信号Esm=1.2Vpk,仿真图如下,与某人在38楼的实际实验波形图完全一致。
所以发生双向削波失真,是因为信号幅度太大,放大器被撑着了。削波失真基本对称,说明工作点设置合理。
再次重申,本友清楚,Multisim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在非线性仿真方面,Multisim确实还是比较客观可信的,效果较好。

网友B:
Rs=10k,按照***《模拟电子技术》第72页公式(3.1.4)可计算输入信号电压范围
Esm(max)=(Rs+rbe)/[β(Rc+Rc//RL)]Ucc=(10+0.45)/[ 156(0.67+0.335)]×12V=0.8V
输入信号按照计算极限最大值0.8V来设置,再次仿真,双向削波失真同时消失,THD=2.5%。
通常信号幅度远远小于0.8V,而THD<<2.5%。

网友J:
我也正在学这个,这是我QQ:719301574,谢了

楼主:
就知道会拿电源说事(圆谎么可以理解),俺昨天中午拿了个新电池接在本电路上,看下放电情况:

可见,也就20来分钟,电压就【【“正常了”】】,现在看看放电10几个小时候的情形(昨晚9点到今中午):

仍在8V以上。

综上,90%的试验时间内,电源都是“正常”的,这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实测波形(可以反推电源)。

此试验又浪费了本人好几个钟头,做这种无聊试验队本人造成的损失谁负责?而如果不继续做下去,就污蔑我故意隐藏结果。做人难啊

如果继续玩,给个准确数据,失真小于x.x%算是合格(失真仪测量数据为准),我测出满足此数据的最大幅度,当做Uomax.
如果试验证明Uomax不能达到你想要的6V,赔偿我多少损失?

我48楼图上的连加2个问号的那句话,两个大师能解读成是问句,不愧是77级研究生,语文理解水平不错。
看看下面这两个“问句”:

稳压电源,而不是电池来愚弄大家,谢谢!
你早就应该用12V的7812之类的,那个电池糊弄事,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你的电池经常电压变化吗?这样你就又有空子可窜了。所以在这里,本大师强烈呼

网友B:
徐坤这回倒是真"老实"了。***告诉他9V叠层电池的实际电压在10~8V范围内,他倒是认真地做起实验来了!第一阶段实验结果是9.71V~8.43V,再试,就到8V了,电池就报废了,十几块钱就打水漂了。
给电池接一个低阻值电阻,何须浪费这多半天时间,就把它的电全放光了!他连这简单实验都不会做!
真是一头傻猪,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哈哈哈!
几百万科研经费,就这样在徐坤大教授的手里打了水漂!
博导级教授,动手能力还特强,才这个料儿!
唉,中国的教育,真的该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