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EP256GU814单片机PB口的问题

楼主(2013-03-31):
我用PIC24EP256GU814单片机,发现一个诡异的问题。
PORTB的第15个腿置高以后,第14个腿再置高,第15个腿就自动置低了。
PORTBbits.RB15=1;
for(j=0;j<6000;j++);
PORTBbits.RB14=1;
for(j=0;j<6000;j++);
这段代码按道理讲,RB15和RB14都应该一直是高电平。
可是用示波器侧,两个腿都是方波。真见鬼了!高手支招啊!谢谢!

网友A:
读修改写了,输出用输出锁存器LATB,不要用PORTB

网友B:
这个芯片价格多少?

楼主:
不太清楚,应该比较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