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P41C/TIP42C推挽输出,电流越来越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31):
如题,我做了个线性小功率放大器,用TIP41C/TIP42C推挽输出,
得到的输出波形如下,其中黄色为输入,蓝色为输出。

想请教的是,1)波形好像有点失真,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
2)供电的双直流电源,其显示的电流越来越大,怎么回事?
先谢过了。

网友A:
上原理图

楼主:
这个图是缓冲级和推动输出级部分。请高人指点。谢了。

网友B:
1、反馈要从三极管末级输出反馈到输入,从运放输出反馈,失真会大一些。
2、需要调整一下R6/R8,使末级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合理。

网友C:
1.前后级耦合是错误的
2.末级偏置也是错的

楼主:
1.前后级耦合是错误的
2.末级偏置也是错的

但闻其详。我是初学者,请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D:
支持4楼,另外补充一点:Q7与Q3Q4作热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反馈要从三极管末级输出反馈到输入,从运放输出反馈,失真会大一些。
2、需要调整一下R6/R8,使末级三极 ...

TIP41C和TIP42C的偏置大约是1+R8/R6=3,3倍Ube的样子。
反馈放到末级三极管输出到输入,输出电压会受负载的大小的影响吧?
我的目的是要求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正比关系,外带一定功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谢谢,
不过,加入电容耦合会不会影响我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线性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加入电容耦合会不会影响我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线性关系啊? ...

刚才给你的两招,只是去了大病,小病依存

意欲彻底康复,再出一剂通用良方——不要自己乱造,搜一个比较成熟的

网友E:
把NE5532的输出端接到R8下面就可以了。

楼主:
:lol有意思!
我也想找一个成熟的,可是一般都是音频的,我现在要弄的是100kHz~200kHz的,
所以没办法,只能自己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TIP41C和TIP42C的偏置大约是1+R8/R6=3,3倍Ube的样子。
反馈放到末级三极管输出到输入,输出电压会受负载 ...

施加了输出电压负反馈只会使得输出特性更硬(输出内阻更小,输出电压受负载影响更小)。——“施加什么量的负反馈就会使得什么量更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意思!
我也想找一个成熟的,可是一般都是音频的,我现在要弄的是100kHz~200kHz的,
所以没办法,只 ...

100k~200k?那这运放有点。。。。。。

网友C:
唉! 别受误导,再给你个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 别受误导,再给你个好点的吧

我试了一下,R3下面加个有极电容会使输出波形变形;
另外把R3放在NE5532的负端,那放大倍数就是11倍了,
我只要电压跟随就行(同相放大2倍的样子);
把原来的R3移掉,正负极就不对称了吧。不移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4楼,另外补充一点:Q7与Q3Q4作热耦合!

热耦合如何做?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耦合如何做?请指教。

所谓热耦合,就是用导热材料把几个元件进行热连接(比如说安装到同一个散热器上),使其温度尽可能接近。

好像有书把直接耦合叫做“热耦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R3下面加个有极电容会使输出波形变形;
另外把R3放在NE5532的负端,那放大倍数就是 ...

你这么高的工作频率为什么要用有极性的电容呢?
这样改:
1、将R12的一端从运放的输出改接到R9R10R11的连接处。(将后级电路包含在反馈环路中,有利于减少失真和增益的稳定)
2、R1上串联0.01μF的优质电容。(保持交流增益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直流负反馈,使得直流工作点稳定)
3、调整R8使得末级的静态工作电流在合适的值(比如说10-20mA)

网友F:
一个简单问题:需多人拼凑…用时方恨读书少哇!…

网友G:
热耦合怎么弄?

网友F:
首先要弄清楚:音频与你追求的频率有多大差别?????另外要搞清楚Q7的工作原理……电路有错误,五楼已指出!要学会调试OCL电路:哈!加油!

网友H:
四楼正解。

楼主:
另外,各位,输出波形出现带锯齿形花边,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请高人不吝指教。

应该是出现高频自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