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3-31):
我换汽车钥匙里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一个芯片,大侠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是电感吗?上面标的GS722.它表面是铁氧体材质的,有磁性,中间有线圈。该芯片 直径为8mm,厚度为3mm。
有两个引脚焊接在电路板上,另外两个引脚悬空,

网友A:
不知是不是个三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个三端电感?

它有两个引脚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另外还有两个引脚悬空,这是什么电感呢?

网友A:
你可用万用表来量一下啊,看4个脚的通断啊,内阻多大,估计是电感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B:
找4s重新配把钥匙吧
花钱买个教训,以后自己拆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C:
这个东西肯定只能去4s店重新换一个,自己估计买不到这样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肯定只能去4s店重新换一个,自己估计买不到这样的型号

呜呜,4S店说要3000大洋呢,我的个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用万用表来量一下啊,看4个脚的通断啊,内阻多大,估计是电感的机会比较大 ...

量了,两对引脚阻抗都为50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4s重新配把钥匙吧
花钱买个教训,以后自己拆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

3000大洋就这样没了。

网友D:
电感天线。

网友D:
你找个电感量焊上去3K就搞定了。

网友E:
这个你不用管它应该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不用管它应该可以用的

呜呜,只能使用机械钥匙,感应遥控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了,两对引脚阻抗都为50ohm

那就找个50ohm的电感换了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天线。

非常感谢 是低频感应Z轴接收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个50ohm的电感换了试下

跟电阻值没有关系,跟电感量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是电流与电感内阻有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