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上位机USB通信的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3-03-31):
在使用28335 通过68013A这块usb芯片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时,出现数据丢失问题,就是撒谎年高位及传到dsp后数据丢失一半,也就是dsp收到一个,丢失一个,在收到一个这样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如果一直是收到一个,丢失一个的话,应该是某个设置不对。
如果是随机的丢失的话,应该是线太长了,或者是受到强干扰

网友B:
有可能dsp上发过来的不是很标准,给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