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问0-5v的信号源,如何调理用2vpp的差分adc转换?

楼主(2013-03-31):
我看到很多模数转换器都是差分输入,且fs为2vpp,是不是说他的转换范围最大为0-2V,那么我要采样0-5v的信号源,我该怎么处理?衰减?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转换范围为0-2V, 或者 -2~2V。
电阻分压是可以把 5V 信号变换到 2V 信号, 如果要变换成 -2~2V,得运放来处理了

网友C:
利用电阻分压就可以的啦,三分之一分法就可以的

网友D:
电阻分压   这个方法应该比较简单   呵呵   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