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通信接收端 , 乱码如何消除?

楼主(2013-03-31):
我用stm32 与超级终端通信,波特率921600,接收端出现乱码?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前辈指点。。。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手册上说波特率最高可到4.5M的。。。

楼主:
:'(:'(:'(求助求助啊!

楼主:
我上下位机的波特率设置都是相同的。。。

楼主:
接收终端是SecureCRT,,,难道和上位机的脚本代码,基准时钟有关吗?怎么修改?。。

网友A:
换成低的波特率可以正常接收吗??921600的波特率 似乎很少用到的。
先确保你的串口线OK哦,可在串口线的一端短接RX和TX,查看串口线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低的波特率可以正常接收吗??921600的波特率 似乎很少用到的。
先确保你的串口线OK哦,可在串口线的一 ...

串口线OK,,波特率在288000时,通信还未有乱码。波特率高了,就有了乱码。。。。但是由于通信量的要求,我需要高的波特率才能传送较大的数据量。有什么办法能改善么?

网友B:
发送十六进测试码比如55AA等,看接收端收到的十六进码是什么,再分析分析。

网友C:
你的波特率太高了,降低点吧

网友C:
要高速就用US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