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pin uMax封装是什么封装?还有各引脚距离、大小

楼主(2013-03-31):
在MAX8860资料里看到,封装是用miniature 8-pin μMAX package,这个是用dip-8的封装吗?
  还有一个问题,S3C2440用的FBGA封装各引脚间距是多少?新品尺寸是多大?资料里面只说是FBGA-289封装,以前没用过,不知道具体数据,求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阿南在没在??帮帮忙啊,我画s3c2440板子封装不知道啊。

网友A:
maxin的很多封装都是自定义的,你最好直接去官网找封装的pdf文件。

楼主:
s3c2440的找到了,max8860的资料还是没有...

网友B(2013-09-18):
你好,请问你的S3C2440板子画好了没,我刚开始画封装,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画的PCB?谢谢了jhj88121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