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12v电压降到5v用7805芯片

楼主(2013-03-31):
怎么从12v电压降到5v用7805芯片,电路图

网友A:
电路图7805的规格书里有

楼主:
有现成的图吗

网友B:
在数据手册后面找了。

网友C:
估计又是一个从不看datasheet的主……

网友D:
数据手册

网友E:
估计菜鸟都不是

网友F:
恩,大家说点技术,不要说菜鸟什么的;可以提建议,建议他看手册;百度,谷歌都可以,这种问题先想办法自己解决。

估计你会遇到问题,芯片会比较烫手,小电流问题不大,但是电流稍微大点的话,芯片应该很烫手;

从12V降压到5V中间有7V的压差,100MA的电流就是0.7W的耗散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