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有源低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3-03-31):
有缘滤波器的低通端能达到5M么?用哪种模型最好?如果设计到7-8阶会出现什么问题么?会不会有共振或者其他什么现象发生?我做了6阶,但是8M处只能衰减23dB,所以我想设计成8阶。各位高人请赐教!!!

网友A:
你的低通有源滤波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无限增益多端反馈型滤波器。

网友B:
对有源滤波来说,频率有点高。

网友C:
确实有点高,不好做

网友D:
到maxim去找现成的N阶低通滤波器芯片吧

网友E:
阶数越多,带宽越窄,会发现不再高频了

网友F:
做LC无源吧

网友G:
不好做我们曾经做的5阶的就低通的可用 高通的直接自激振荡了

网友H:
高频还是无源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