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mma7455到底怎么用???

楼主(2013-03-31):
小垃圾一枚,这是发第一篇帖子,一直不敢发言,但最近有个机会接触到mma7455,就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带的资料也不全,实在没办法了,只得求助高人了。
带了个测试程序也没啥太大用,只有I2C的驱动,然后读取x,y,z的数。读出的数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啊?到底怎么转换啊?
找了一些资料,说是使用前得校准,但是用它官方那个公式完全没效果啊,数是改了,但也不是0x00,0x00,0x3f啊。也不知道是不是补码什么的算错了?
我使用的是2g模式,直接把寄存器(0x06)(0x07)(0x08)里的数直接读出来了,然后是然后使用串口观察的,出来的数也不稳定,即使不碰它,它的数也一直跳,但幅度都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坏了?不过移动的话,数据是会有变化的,应该没事儿啊。
还有就是硬件,我是用单片机(5v)跟MMa7455(3.3v)连接的,芯片的驱动板上有3.3v稳压块,但单片机跟它通信还是5v啊,用的是I2C协议,怕烧坏了,我在scl和sda上各加了个限流电阻,但没加上拉电阻,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影响的啊,导致数据不准。
没发过帖子,不知道咋写,望各位见谅。。。。。。。。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回我。

网友A:
I2C总线需要上拉电阻的,你先加上上拉电阻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需要上拉电阻的,你先加上上拉电阻再说吧!

那限流电阻呢?只加限流也能读出数,只加上拉也能出数,但都加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