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技术思路,关于电阻箱

楼主(2013-03-31):
看到很多电阻箱都是纯机械开关的。所以有了一些想法,难道不能数控?
有过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两路独立,用光耦(后发现光耦本身的导通电阻较大)控制等等,普普通通用三极管控制等等。
因为前提我是菜鸟,对元器件的品种知之甚少,另外对测量方面的知识也不足。
故请教21的众多网友,提供一些思路,也看到一些**讲到纯数字输出模拟电阻,这种不考虑,太复杂,成本较高,希望是通过电路控制来解决。
能达到两种用途,一是精度较高(不用太高),可供一些低端万用表(4位半)调校,二是可接入电路进行调试。

先谢过。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这么好的想法你应该去实施啊

网友B:
嗯,很有想法,从精神上支持楼主!:victory:

网友C:
数字电阻
1电流不大
2精度不好控制
3成本很高

网友D:
真正的电阻箱主要用途是直流基准电阻。
对直流特性要求满高的,比如高准确度,低老化率,低温度系数,低电压系数,低热电势等等......
但是电阻箱的高频特性不容易做好,因为体积大,等效电感比较大。

所以,电阻箱只能用在直流或者低频场合。真要直流特性好,电子的很难做,还是上机械开关吧,那开关也是高级的。

我猜LZ是想用电子器件代替电位器,那就上数字电位器。

网友D:
真正的电阻箱主要用途是直流基准电阻。
对直流特性要求满高的,比如高准确度,低老化率,低温度系数,低电压系数,低热电势等等......
但是电阻箱的高频特性不容易做好,因为体积大,等效电感比较大。

所以,电阻箱只能用在直流或者低频场合。真要直流特性好,电子的很难做,还是上机械开关吧,开关和电阻都要高级的。

能够校万用表的,只能是机械的电阻箱。或者可以买一些Vishay的电阻直接标定就行了。

如果是代替电位器,那就上数字电位器。
LZ可以到TI,ANALOG等网站去看看。

网友E:
数控+继电器切换可行……问题是成本太高,而且没有转盘那么直观易操作(要知道玩这个的绝大部分都是普工)

网友D:
调校低端万用表(4位半)

如果LZ有高档的数字表,有省钱的方法:
去淘宝买VISHAY或者DALE的1/4W精密电阻,每只不到1元,从1、2、5、10、20、50......欧姆到10M欧姆都买一些,反正以后能用的上。
先用高档表测一下准确阻值,再用低档表测一下,就可以校准了。

电阻买二手的没有关系,不要买国产的。

网友F:
用可控电流源去实现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这么好的想法你应该去实施啊

是想实施,但是技术水平有限,现在技术思路上就无从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电阻箱主要用途是直流基准电阻。
对直流特性要求满高的,比如高准确度,低老化率,低温度系数,低电 ...

数字电位器的思路有过,但被自已否了。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信号与数字处理这一路处理用户对电阻值的选择,当获取了用户的选择的电阻值后用单片机去控制另一路电阻群的电路(即老式的电阻箱),用继电器可以,但是那成本太高了,且体积太大。

所谓校表,只是一个需求,希望我的这个设计能够同时满足。
您提到的那些指标,我大致知道部份,我想先不考虑,可以逐步去完善,并选用更高精度的器件。而第一步我主要是想搞清楚用什么样的思路去模拟出老式电阻箱的电路开关,当然换一下思路也行,但完全以电子负载的方式去实现太复杂了。

网友A:
看你那意思不就是想切换吗?整个单片机编个小程序,切一下,显示一下,不很简单?切换器件可以用继电器神马的。但是有指标要求就麻烦了,看要求选不同器件,比如说你切毫欧姆级的电阻,,就得小心了,但是K级的电阻当然没所谓。。。还有耐压、如果是高阻值还要考虑电流泄露xxxx。。。。
我觉得你还是先整出个功能和指标的要求来,然后自己出个方案,让大家给你出出注意,自己出不了再来问问大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可控电流源去实现电子负载

能稍稍明晰的多讲讲思路么?谢谢。

网友G:
可以用电阻带作为电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意思不就是想切换吗?整个单片机编个小程序,切一下,显示一下,不很简单?切换器件可以用继电器神马 ...

是倒是您讲的这个意思,但是用继电器是我的第一直觉。但是您想想,从1欧到1M如果步进1欧,无论怎么设计那得需要多少继电器?成本?体积?所以我否了这个方案。
或者我对继电器不了解,是不是有相应的多路小体积继电器可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倒是您讲的这个意思,但是用继电器是我的第一直觉。但是您想想,从1欧到1M如果步进1欧,无论怎么设计那 ...

用继电器也是可行的,不需要LZ想的那么多。

思路如下:
1、实现1-9欧姆步进:
   1   欧姆电阻5只
   10 欧姆电阻2只
      a:  1              欧, 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1欧姆/0欧姆单元
      b:  1 欧串联1 欧, 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2欧姆/0欧姆单元
      c:  1欧串联1 欧,  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2欧姆/0欧姆单元
      d:  10欧并联10欧,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5欧姆/0欧姆单元
把这4个单元串起来,通过控制继电器,就能得到0,1,2,3,4,5,6,7,8,9欧姆任意阻值。

2、实现10-90欧姆步进:
   10   欧姆电阻5只
   100 欧姆电阻2只
      a:  10 欧,          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10欧姆/0欧姆单元
      b:  10 欧串联10欧,  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20欧姆/0欧姆单元
      c:  10欧串联10 欧,  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20欧姆/0欧姆单元
      d:  100欧并联100欧,与继电器常开接点并联,形成50欧姆/0欧姆单元
把这4个单元串起来,通过控制继电器,就能得到0,10,20,30,40,50,60,70,80,90欧姆任意阻值。

把这两个电路串联起来,通过控制继电器,就能得到0,1,2,3,4,5,6,......,97,98,99欧姆任意阻值。

其它类推,即可实现1欧姆到1M欧姆按1欧姆步进。

需要电阻7*6+1=43只电阻,4*6+1=25只继电器,可实现0,1,2,3.........,1 999 997,1 999 998,1 999 999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也是可行的,不需要LZ想的那么多。

思路如下:

我大概的思路原本也是这样(有一些差别),但是那么些继电器会整成好大一堆呀,其实很希望再小一些。
那我先不想那么多……
如果按您的思路来,对继电器本身有什么推荐?哪个型号好一些?

网友D:
LZ的创新想法和勤奋精神令我佩服,值得我学习!

不过,恕我直言,不对就拍砖没事。
LZ最好先明确目的,为了实现你的目的,探讨什么方法最快、最实用、最简便,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LZ是软件大牛。本人硬件算是老电工水平,软件白痴,以后免不了向LZ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也是可行的,不需要LZ想的那么多。

思路如下:

也不怕露怯了,原先的想法是用光耦(便宜,体积小),大致思路是10个相同的电阻一组全部并联,通过开关以得到低一位的电阻,如10个10K,如果光耦全开的话,就是1K的值,这样从统计的角度来考虑,精度也可以略高一些。
但是后发现,一是光耦本身的导通电阻相对来讲也不小,二是电阻群的电路需要供电。然后就不知所措了。
放上我自己画的电路图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的思路原本也是这样(有一些差别),但是那么些继电器会整成好大一堆呀,其实很希望再小一些。
那我 ...

我倒!您还真的要做啊?
以我老电工的经验,不需要这个东西啊,费那么大精力不值的,硬件需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事亲为伤不起啊。

对于用处不大的东西,原理清楚了就OK。

继电器最好用湿簧继电器或者信号继电器,我也没有用过,具体型号请google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怕露怯了,原先的想法是用光耦(便宜,体积小),大致思路是10个相同的电阻一组全部并联,通过开关以 ...

您这个思路真的可以用数字电位器实现,好像没有什么技术障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客气了。软件大牛谈不上,软件这东西透了,尤其是应用级软件,那就是一个体力劳动。
我就是爱玩,我就 ...

误解误解,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说的目的,不是说得商业目的,那个我更白痴!
我说的是,您要的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想解决什么问题。

关于继电器,要想代替原来的开关,性能相近,可能只有用湿簧继电器或者信号继电器,不是常见的继电器。

我的疑问在于,以本人拙见,这东西根本不值得花精力去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思路真的可以用数字电位器实现,好像没有什么技术障碍。

真的。那太好了,您帮个忙稍微说一下原理。
我这就去学习一下数字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解误解,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说的目的,不是说得商业目的,那个我更白痴!
我说的是,您要 ...

咦,哪里,对于我这样的菜鸟,得做,得动手做,一是玩,二是练。光啃原理不顶事儿,就比如软件行里,我对小伙子么经常讲,别光看书,动手去做,日常自己的需要,做出来,有时候看着简单,做的时候就要考虑了,性能与效率,需求是否合理,人机交互是否合理,系统的兼容性,未来的可扩展性,模块化,插件化,是否可复用等等,这些与本身要实现的功能的算法或业务逻辑其实关系并不大,但试想,难道不重要么?成果可能无用,但是过程中锻炼了大脑的思考与对项目或产品的统筹能力。
哈哈,所以我**要做,做着玩儿么……,是吧……

网友D:
不敢当啊,数字电位器,您可以上TI德州仪器,ANALOG模拟器件,MAXIM美信等网站去看一下。
WWW dot TI dot com
WWW dot ANALOG dot com
WWW dot amxim-ic dot 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那太好了,您帮个忙稍微说一下原理。
我这就去学习一下数字电位器。 ...

ANALOG称数字电位器为Digital Potentiometers,归到D/A转换器一类

网友D:
特地看了一下数字电位器,可能低阻值欧姆级和高阻值M欧级有问题。
我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地看了一下数字电位器,可能低阻值欧姆级和高阻值M欧级有问题。
我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方案。 ...

谢谢 DianGongN

网友H:
创新源于幻想:支持你!…登陆北美:靠你!…

网友I:
菜鸟,友情帮顶,哈哈!

网友J:
还是先把十进电阻箱的精度,使用场合,应用对象先搞清楚了,再讨论有没有必要电子化吧。

网友K:
这东西早就有了,电子负载也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东西叫过程校验仪  或者热电阻校验器 等,就是一种模拟电阻,用场效应管+运放做的。 控制对外端口的电压和电流,表现为一个电阻的特性,谁知道里面是真电阻还是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早就有了,电子负载也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东西叫过程校验仪  或者热电阻校验器 等,就是一种模拟 ...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原来只知道电子负载,刚才Google了一下过程校验仪和热电阻校验器,发现这两种仪器均有输出模拟电阻的功能。长知识了。
尤其是过程校验仪,很有意思,有便宜的二手,我还真要搞一台玩玩,见识见识。
谢谢提供的知识。

但同时,瞄了一眼价格,哧哧,算了,观止。

当然做这个纯属个人玩儿,不是想替代什么,也不想商业化,所以么,我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先把十进电阻箱的精度,使用场合,应用对象先搞清楚了,再讨论有没有必要电子化吧。 ...

精度:初步能有个1%-0.1%就知足了;
场合:俺自个的工作台;
对象:俺

有没有必要,就在于唯一的用户:俺自个儿了。
我这样讲我都觉得自个儿有点骄情,有点抬杠,但真实的想法我自己知道,什么电子负载呀,过程仪呀,这些都不是我的水平能去想的,把一个超级简单的模拟电路加点数字控制是我唯一会做,能做,敢想的。
因为我反复说我是菜鸟,没有商业化,社会化的需求,就是怕大家想多了。

其实我就是想要一个老式电阻箱的升级版,只不过自己个儿把他数控数显罢了。

希望的是自己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学习。感谢您的回复,做任何一个项目的确应该从您讲的几个方面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地看了一下数字电位器,可能低阻值欧姆级和高阻值M欧级有问题。
我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方案。 ...

我在等您给一些和继电器不一样的方案……
期待呀……

网友L:
我做了一个可调电阻,简易编码器调节的,LED显示的,范围0-999欧姆。0.1步进,误差0.2最多,为1206的电阻串联。用MOS控制,用3146标定,手机般大小

网友L:
适合仪表等设备传感器的模拟输入,不超过5V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做了一个可调电阻,简易编码器调节的,LED显示的,范围0-999欧姆。0.1步进,误差0.2最多,为1206的电阻串 ...

是的,是的。
很有可能和我想的有大部份吻合的地方。
谈版主能分享一些思路么?主要是“MOS控制”这个地方,我总也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适合仪表等设备传感器的模拟输入,不超过5V为好

另外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这几个问题很困扰我:
1.无论用继电器还是光耦,或是MOS,电阻群的电路是否需要供电?
2.象光耦和MOS肯定需要供电,是谁来供,是我的仪器本身,还是测量仪器接触后由测量方供电?
3.如果仪器本身自已供电,是不是会变成了“在线测量”?
4.如果仪器本身自己供电,是不是需要两路独立的电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等您给一些和继电器不一样的方案……
期待呀……

客气了!
用电子控制,我没有找到完美的方案。
我现在想到的方案是:
0到99欧姆用8个继电器,14个电阻,其他挡位用数字电位器,然后把各挡串连起来即可。

继电器请到淘宝卖美国coto的,要原装,二手无所谓。
或者到 WWW dot dz98 dot com去买干黄继电器10只20元,是二手的,但肯定是原装的,我经常去那买东西。

其实能够满足LZ要求的方案,就是买一些Vishay或dale的1/4w精密电阻,用的时候几只串起来,性能最好。

电子切换的方案,等你做成了,会发现不好用,比如你把它当放大器的反馈电阻,结果交流特性根本不对。

真心感觉花这个精力没有必要,感觉就像我学习单片机编程,拿机器指令循环产生精密定时一样,没有使用价值。个人意见,说错莫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这几个问题很困扰我:
1.无论用继电器还是光耦,或是MOS,电阻群的电路是否需 ...

电子控制的话,肯定是要供电的。必须由电阻箱供电,独立的,隔离的。否则不好用。

一般要求电阻箱先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做了一个可调电阻,简易编码器调节的,LED显示的,范围0-999欧姆。0.1步进,误差0.2最多,为1206的电阻串 ...

再等等谈的元版主的建议看看……
模糊感觉谈的元版主做的东东是我想要的

楼主:
顶起。大家再给建议。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再等等谈的元版主的建议看看……
模糊感觉谈的元版主做的东东是我想要的 ...

大体就是42楼朋友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体就是42楼朋友说的那样

谢谢

网友M:
Re:poren
用继电器的方案都很难实现,更别说电子切换的方案了。
你的电阻箱最小步进为1欧,那么接点(继电器或者电子开关)的电阻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毫欧,最好0.1毫欧。这个数值对继电器来说都不算低,数字电位器更是做不到的事。即使是最大电流20A的功率MOS管,导通电阻也有几十毫欧。
电阻箱的转换开关是否要求这么高?拆开普通四位电阻箱看看转换开关用多厚的铜片就知道了,甚至一片都不够,要用三片叠起来使用。较高精度的电阻箱(或电桥),甚至不能使用旋转开关,要用插塞来换接,因旋转开关电阻太大。0.1毫欧都嫌大,用电子方法怎么做?
不是我在泼冷水,只是告诉你:这条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成本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M:
Re:poren
用继电器的方案都很难实现,更别说电子切换的方案了。
你的电阻箱最小步进为1欧,那么接点(继电 ...

果然牛,透彻,一针见血!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牛,透彻,一针见血!
学习了。

感谢DianGongN的始终关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Re:poren
用继电器的方案都很难实现,更别说电子切换的方案了。
你的电阻箱最小步进为1欧,那么接点(继电 ...

先说一声感谢。
不怕泼冷水,就怕没有水。有水就开心的不得了。
关于我这个设想中,我考虑了很久了,其实电阻箱的内容并不多,难点就在于开关的导通电阻,它将直接影响整体的精度(在不考虑其他指标的情况下)。
我也琢磨了很多器件,继电器,MOS,光耦等等,发现参数中的导通电阻都是几十毫欧,当加入几十个这种器件时,整体的精度势必会受到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我期望会有其他的办法能够避开这个难点,故发出帖子请大家帮助。
谢谢。经过大家的指导:我可以理解为,从精度等高指标的要求下,想简易的实现这个设想看来是有难度的。

其实我也想到了,电子行业发展了这么多年,精度较高的电阻箱却一直采用机械方式实现,自然有他的原因,但我也就是一直想琢磨一下这个问题,以求证。
我也搜索了好多电阻箱的内部图片(卖二手电阻箱的都会拍内部图片),研究了很久,发现很难跨越。

那么听人劝,听高人的意见,我不考虑从基准方面实现这个设想了。

不过呢,我还是想做一个电子控制的电阻输出器试试,那么我琢磨着把精度和目标降低一些试试,实现一个电子控制的可变电阻吧。
其实必要性也不大,需求也不强烈,我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动脑筋的事儿,学习的作业,锻炼动手动脑能力。同步我还在做着laoxu指导的可调电源呢。

谢谢大家。课题那就换喽:数显数控可变电阻(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DianGongN的始终关注。谢谢。

poren您好,不用客气。共同进步,不亦说乎?

本人始终关注,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因为LZ人气高,想搭个顺风车,在众多牛人面前班门弄斧,展示下才艺,想在沪宁线的城市中找份工作。
而且LZ肯投入精力,一定能够DIY一个好用的独门暗器,比较吸引眼球。

LZ同意的话,我就借此宝地,探讨数显数控可变电阻(5%),阻值生成部分的原理图。为了实用建议改为1%。
这样的话,有时肯定会王婆卖瓜,自说自话,请LZ不要介意。

如果LZ觉得本人带有目的参与,影响本贴一致性,本人也会进来学习探讨,然后另发一个求职贴。

支持。不过建议另开一帖。

网友D:
按maychang大侠建议办。
本贴中只探讨LZ poren DIY的数显数控可变电阻,不会有具体求职内容。

具体要讨论哪些内容,最终要做成什么样的神器,当然是LZ说了算。
还望LZ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maychang大侠建议办。
本贴中只探讨LZ poren DIY的数显数控可变电阻,不会有具体求职内容。

当然同意喽。太好了。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原本是我个人做着玩的,所以这个贴子是技术求助类的。
现在明确了课题,而您也正式打算参与。那么不如我们到DIY讨论区去重新开个贴子,以求内容的统一和可追溯性。您看呢?我想maychang版主的重新开贴的建议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那边已经开了一个电源的贴子,这次您发起一下?我觉得加上求职和自我展示的内容,是无所谓的,很正常,展示了才华,通过技能找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全力参与原理图以外的所有事情,做一个好的助工,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同意喽。太好了。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原本是我个人做着玩的,所以这个贴子是技术求助类的。
现在明确 ...

非常同意您的建议,maychang的建议非常好。

开新贴,还是您主持,一是人力物力和进度好安排,二是干劲大,呵呵!
我同意参与,目前我的时间不多,仅打算参与“数显数控可变电阻”阻值生成部分原理图讨论。

统领大局,还是楼主最合适,我绝对没有laoxu的功力,不是谦虚,呵呵!

网友D:
等楼主到DIY区开新贴,我去报名参加。

网友N:
用继电器的方案是可以实现的,我听我以前的那个老大说过,香港那边的工程师就是用继电器实现电阻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楼主到DIY区开新贴,我去报名参加。

已在DIY开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472560-1-1.html

网友O:
我也是新手,你很有想法。以后互相学习

好呀。

网友P:
学习中,不错的想法

网友Q(2022-12-02):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也是可行的,不需要LZ想的那么多。

思路如下:

此方法适合低精度电阻箱,电路有大量的继电器,触点是有电阻的,触点电阻引起的误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