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查的疑惑问题?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要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电压会从3.4V升到4.2V ,我要检测这区间电压,我把这区间电压分成3.6V 3.8V 4.0V ,相当于4个区间,我设定(3.4-3.6V)欠电(3.6-3.8V)充电(3.8-4.0V)充电(4.0-4.2V)满电  ,我通过一个四路比较器,参考电压为3.6V 3.8V 4.0V  ,整个电路只有锂电池做电源,我参考电压从哪里来?还有比较器芯片供电哪里来? 我见充电宝就是这么设计的,他们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2013-04-01):
分这4个区间 貌似不准
至于为什么,你看锂电充电 放电曲线
参考电压可以用个专用的基准电压IC  电压多少,自己选
供电 都是直接电池电压过来的

网友B:
电压基准就用TL431或TL432就行了,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和这个基准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这4个区间 貌似不准
至于为什么,你看锂电充电 放电曲线
参考电压可以用个专用的基准电压IC  电压多少,自 ...

电池电压一直在变化呀,而且还要检测电压,怎么能用它做芯片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基准就用TL431或TL432就行了,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和这个基准比较就可以了。。。 ...

我要三个电压基准,而431只是一个2.5V基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三个电压基准,而431只是一个2.5V基准呀

拿4个你需要的电压值的 稳压管就可以了吧,不到的时候就是稳不住 到了就稳住了

网友D(点评):
可行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基准就用TL431或TL432就行了,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和这个基准比较就可以了。。。

...

电池电压为什么要分压?我就要检测电池电压变化,不能直接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基准就用TL431或TL432就行了,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和这个基准比较就可以了。。。

...

还有LM324输出不需要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基准就用TL431或TL432就行了,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和这个基准比较就可以了。。。

...

还有就是电池3.7V可以直接给芯片供电?芯片电压应该是5V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三个电压基准,而431只是一个2.5V基准呀

:L自己仔细想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三个电压基准,而431只是一个2.5V基准呀

那你觉得自己笨一点,就用3个431么,不就是3个基准了么。如果聪明点,一个431可以出3个基准,小意思啦

网友F:
楼主真可爱!聪明他妈敲门:聪明到家啦…哈……我觉得:让女生做理科、是悲伤的!…

网友G:
不懂技术,飘过:shu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