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制作金手指方法?

楼主(2013-03-31):
版主,如何制作金手指封装啊,top和bottom层都有管脚,我无法把pin放到bottom层,谢谢了!

网友A:
做两种pad。

下个带这种封装的PCB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重做个底层的焊盘

网友C(2014-08-26):
之前项目紧一直暂用两个封装,那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今天决定一定搞明白怎么做单一的封装,在网上找了蛮久,都没找到解决办法,后来在别人的PCB图导出封装研究一番,终于找到方法了,如下
Allegro 制作金手指(两层)封装步骤:
1、在Pad_designer中制作两种焊盘:Only on Top和Only on Bottom。
具体的,设置Begin Layer和End layer(single layer mode打√看不见End layer的,去掉勾设置好后再勾选),然后设置好相应Top或Bottom层的SolderMask和PasterMask。
2、直接使用焊盘。
希望能帮助到遇到类似问题的人。

网友D:
做2层PAD 一个在top一个在bottom,也可以用mirror映像到另一面。

网友E(2021-01-21):
很棒棒哦,加油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