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楼主:
基于TI TL494的电源设计

GG_GG|  楼主 | 2013-3-31 23:2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TL494的内部电路由基准电压产生电路、振荡电路、间歇期调整电路、两个误差放大器、脉宽调制比较器以及输出电路等组成。图1是它的管脚图,其中1、2脚是误差放大器I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3脚是相位校正和增益控制;4脚为间歇期调理,其上加0~3.3V电压时可使截止时间从2%线怀变化到100%;5、6脚分别用于外接振荡电阻和振荡电容;7脚为接地端;8、9脚和11、10脚分别为TL494内部两个末级输出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12脚为电源供电端;13脚为输出控制端,该脚接地时为并联单端输出方式,接14脚时为推挽输出方式;14脚为5V基准电压输出端,最大输出电流10mA;15、16脚是误差放大器II的反相和同相输入端。

根据TL494的引脚功能,在设计电路前对TL494的特性要做一定的测试:

过对TL494芯片的占空比测试,可以进一步加深对TL494工作特点的理解,同时也发现占空比是在DTC=0~2.4v的范围内变化,不是一般中所说的在DTC=0~3.3v电压范围内变化。占空比随着DTC电压的升高而减小,正是利用TL494这种性质,我们实现了开机时的软启动功能,也是利用4脚电压的特点,将4脚作为过流保护的输入端。当发生过流保护的时候,滞环比较器的输出为高,远大于2.4V,可以很快的封锁占空比,实现过流保护的目的。

1.控制芯片TL494介绍

1)TL494框图:

2)  TL494管脚配置及其功能

TL494的内部电路由基准电压产生电路、振荡电路、间歇期调整电路、两个误差放大器、脉宽调制比较器以及输出电路等组成。图1是它的管脚图,其中1、2脚是误差放大器I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3脚是相位校正和增益控制;4脚为间歇期调理,其上加0~3.3V电压时可使截止时间从2%线怀变化到100%;5、6脚分别用于外接振荡电阻和振荡电容;7脚为接地端;8、9脚和11、10脚分别为TL494内部两个末级输出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12脚为电源供电端;13脚为输出控制端,该脚接地时为并联单端输出方式,接14脚时为推挽输出方式;14脚为5V基准电压输出端,最大输出电流10mA;15、16脚是误差放大器II的反相和同相输入端。

2.振荡频率的选择

TL494的振荡频率由决定,振荡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振荡频率的选取与有直接关系(此时3脚、4脚电压均为0),同时也对最大占空比有这直接影响,试验中测得在

,最大占空比只能达到88%左右,试验波形为下图3所示

图3

实际的工作频率为22.04k,根据=18.03k,由于电阻电容本身的精度不够导致误差较大。

网友A(2013-04-03):
TL494芯片  是比较常用的芯片   个人觉得工作比较可靠   呵呵   我比较喜欢   但是封装太大了   用起来  不是太爽   呵呵

网友B:
顶起来   这个芯片是个很经典的芯片   感觉做开关电源这一块   应该用的人很多吧   呵呵

网友B:
TL494芯片  以前已经用过一次  总体感觉外围电路设计比较简单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呵呵

楼主:
图22 (4脚电压为2.2V时)

图23 (4脚电压为2.4V时)

通过对TL494芯片的占空比测试,可以进一步加深对TL494工作特点的理解,同时也发现占空比是在DTC=0~2.4v的范围内变化,不是一般中所说的在DTC=0~3.3v电压范围内变化。占空比随着DTC电压的升高而减小,正是利用TL494这种性质,我们实现了开机时的软启动功能,也是利用4脚电压的特点,将4脚作为过流保护的输入端。当发生过流保护的时候,滞环比较器的输出为高,远大于2.4V,可以很快的封锁占空比,实现过流保护的目的。

楼主:
图19 (3脚电压为3.5V)

2)3脚电压comp=1.5V时,占空比随4脚电压变化波形如下:

图20 (4脚电压为0时)

图21(4脚电压为1.5V)

楼主:
测得的波形如下:

1)在4脚电压为0时,3脚电压变化对输出占空比的影响。

图16 (3脚电压为0时)

图17(3脚电压为1.8V时)

图18(3脚电压为3.1V时)

楼主:
494的最大占空比能够达到96%,选取,时,在四节蓄电池的调节过程中由于受最大占空比的限制,给定电压60v时,反馈电压不能达到60v,反馈电压可以跟踪给定的范围在70---88v,经过多次试验现调整为,,实际测得的频率为=19.6k左右,波形如下图4所示:

图4

此时的最大占空比能达到95%左右, 能跟踪的电压范围在58V----88V,可以满足我们实际的利用直流稳压电源模拟太阳电池的功能。

四.试验结果

1.TL494 测试波形

为进一步了解TL494的工作特点,对于TL494的占空比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用TL494与TLP250组成的实验电路进行试验,在下述波形中波形1 为输出占空比即TLP250的6脚输出占空比波形,2为TL494的11脚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