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15693相关资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4):
这个可以有: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了

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没

有潜在需求, 保持联系: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潜在需求, 保持联系

好的  这方面我从原理上有些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

mark的人很少啊

网友D(2013-08-28):
版主,小弟最近在学习15693,在选卡处不能成功操作,请问能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小弟最近在学习15693,在选卡处不能成功操作,请问能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嘛? ...

这个你要说清楚一点  是指令不合理还是

网友D:
我用的指令如下:请楼主指点下,我能进**操作且能正常读取卡号,其中UID即是卡号
         ic_status=ISO15693_Select(0x22,&UID[0]);
int8_t ISO15693_Select(uint8_t flags, uint8_t *uid)
{
    uint8_t ic_status;
    TranSciveBuffer MfComData;
    TranSciveBuffer *pi;
    pi = &MfComData;

    ClearBitMask(RegCoderControl, 0x80);

    MfComData.MfCommand = PCD_TRANSCEIVE;
    MfComData.MfLength  = 10;
    MfComData.MfData[0] = flags;
    MfComData.MfData[1] = ISO15693_SELECT;
    memcpy (&MfComData.MfData[2], uid, 8);

    ic_status = ISO15693_Transceive(pi);

    if ( (ic_status == MI_OK) && (MfComData.MfLength != 0x08) )
    {
                        ic_status = MI_BITCOUNTERR;
                }
    return ic_statu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指令如下:请楼主指点下,我能进**操作且能正常读取卡号,其中UID即是卡号
         ic_status=ISO15693 ...

选择指令时0x25吧

网友D:
那个0X22是标志位,不是指令,ISO15693_SELECT才是指令0x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0X22是标志位,不是指令,ISO15693_SELECT才是指令0x25

标志为0x22  然后加0x25   再加卡号  然后就是校验
他什么也不回吗
你用的是恩智浦的卡还是TI的卡

网友D:
就是,读取的状态是错误的,不知道原因出在那,寻卡都正常,可是对这的错误不知道是出现在哪儿,不能进**,就没办法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读取的状态是错误的,不知道原因出在那,寻卡都正常,可是对这的错误不知道是出现在哪儿,不能进行选 ...

谁说的  啊   不选就不能进行读写卡 啊
完全可以的   如果发送选卡  回复0F 就说明错误

网友D:
不是读写卡时卡要处于选定状态才行嘛,流程图里面必须限定是卡选择的标志位被设定了才行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读写卡时卡要处于选定状态才行嘛,流程图里面必须限定是卡选择的标志位被设定了才行的嘛, ...

选择在防碰撞里面会用到   你可以用广播的形式读   如果标志用了0x22  说明会对比卡号
如果卡号完全一致  就会响应   所以你先操作别的指令   不需要先选择的
你的代码我没仔细看   你确保先发低位就可以
要不你把你的指令+卡号贴出来  我给你用我的软件计算一下CRC   你对比一下

网友D:
卡号是:E0 08 01 00 01 95 08 31 指令是:0x22 0x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号是:E0 08 01 00 01 95 08 31 指令是:0x22 0x25

高位0x92   低位0x33

网友D:
你好楼主,由于小弟学习15693没多久,还不是很熟悉,能请教问你这指的是什么高位0x92,低位0x33,知道高低位后,请问对我在程序中设置有什么用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由于小弟学习15693没多久,还不是很熟悉,能请教问你这指的是什么高位0x92,低位0x33,知道高低位 ...

这个你必须注意啊   这个在发送指令的时候是要先发送低位的   所以就校验位来说
你要先发送0x33  然后是0x92

网友D:
还是有点比较困惑,我用函数里面是将要发送的10个数据数据送入FIFO里面,通过读写函数实现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像关于CRC的校验应该是RC632内部进行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点比较困惑,我用函数里面是将要发送的10个数据数据送入FIFO里面,通过读写函数实现数据的发送与接收 ...

用集成芯片是比较方便的  你可以再研究一下

网友D:
哦,好的,谢谢你的指点了:)

网友E(2014-05-08):
谢谢,我下载了,正学习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