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管理、一键开关机和关机充电提示方案

楼主(2013-04-01):
(无正文)

网友A:
这时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给你个思路
MOS 加充电IC 加DCDC
按键 开机 控制MOS 导通,DC 使能 系统加电 CPU得电 程序运行,换IO控制使能(MOS 和DC)的
在mos上做** 是可以修改 插入外部电源自己开机的噢
自己多想想 就知道了

网友B:
用一颗单片机来控制管理啊

楼主:
首先感谢jjjyufan提供的建议,我现在大致选什么充电IC知道,单独的单键开关机电路有,但怎样把充电IC,单键开关机,关机充电提示整合在一起,一直没有想出方案。能否详细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jjjyufan提供的建议,我现在大致选什么充电IC知道,单独的单键开关机电路有,但怎样把充电IC,单键 ...

前几天正在画类似的电路,电路图在一乐论坛。

不是关机充电吧?应该是低电压提醒,自动关机。

网友D:
找找手机和平板的电路,应该能发现点什么.好像挺多的.

网友A:
把你现有的贴上来,
指点下 组合起来即可

楼主:
我今天仔细看了看充电IC,芯片有充电指示引脚,可以用来控制单键开关电路的开启,应该可以实现了,改天买几个管子试试。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仔细看了看充电IC,芯片有充电指示引脚,可以用来控制单键开关电路的开启,应该可以实现了,改天买几 ...

别光提问题呀,解决了把原理发上来共享一下呗